轴承配合---请教

楼主(2007-12-13):
向心球轴承和外壳的配合,如果轴承外圈旋转,按照机械手册孔的公差为J7,K7,M7 即为间隙配合,那位高人能指教一下:为什么是间隙配合吗,为不用过盈配合,不会相对滑动吗?安装时需要压入吗?
同样,向心球轴承和外壳的配合,如果轴承外圈旋转,按照机械手册轴的公差为f6,g6,h6 也是间隙配合,我理解是安装方便,但是不会不会相对滑动吗?安装时需要压入吗?
先谢谢了。

另附《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的配合GB/T 275-93》

网友:
轴承的公差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啊。他都是上偏差为了,下偏差为负的啊。

网友A:
向心球轴承和外壳的配合,如果轴承外圈旋转,按照机械手册孔的公差为J7,K7,M7 即为间隙配合,那位高人能指教一下:为什么是间隙配合吗,为不用过盈配合,不会相对滑动吗?安装时需要压入吗?

孔的公差为J7,K7,M7 时,是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心球轴承和外壳的配合,如果轴承外圈旋转,按照机械手册孔的公差为J7,K7,M7 即为间隙配合,那位高人能指教一下:为什么是间隙配合吗,为不用过盈配合,不会相对滑动吗?安装时需要压入吗?

孔的公差为J7,K7,M7 时 ...

如20的孔公差为K7,即+0.006~+0.027,极限尺寸为20.006~20.027,公制轴承外径是负公差,怎么能是过盈配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20的孔公差为K7,即+0.006~+0.027,极限尺寸为20.006~20.027,公制轴承外径是负公差,怎么能是过盈配合呢?

如20的孔公差为K7,即-0.015~+0.006,极限尺寸为19.985~20.006,属过渡配合。

楼主:
谢谢液压先锋,和一两酒,是我搞错了,我是用公差查软件查的公差,没有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