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压力已经快调至最高,可是压力一直上不去---请教

楼主(2007-12-13):
我单位有一个液压的小系统,一个泵,一个方向阀,一个溢流阀,,四根油缸,外加一个压力表
要求:有压力时,只要求其中一个油缸运动。
问题:溢流阀的溢流压力已经快调至最高,可是压力表显示压力一直上不去,油缸有稍微的泄漏,可也不至于到达这种情况呀!
请教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压力表测的压力不等于溢流阀的调定压力.

网友:
如果是变量泵,试试它的调定压力.
再不就检查一下泵,溢流阀和压力表,看看哪个坏了.

网友A:
表显压力是负载决定的,如果推不动负载,则压力又不高的话,可能是溢流阀出问题了,脏卡死?或者泵内泄太大了?方向阀内泄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看可能就是因为有点脏了,压力表是肯定没有坏的,很有可能的是溢流阀有问题了。因为现在已经把溢流压力调到了最大,再调就不能调了呀,换个溢流阀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显压力是负载决定的,如果推不动负载,则压力又不高的话,可能是溢流阀出问题了,脏卡死?或者泵内泄太大了?方向阀内泄大了?
有道理,不管内泄还是外泄应该是泄流大了

网友:
液如果泵或阀的溢流厉害,那么压力生不上去就会导致液缸工作无力,一般液缸行程是有限的,受载后压力会上升。
其实我有一次压力表上面的“平衡孔”(姑且这么叫 )没有剪开,压力表压力显示就不正常,系统已经卸压,可压力还显示为5MPa,新系统不注意容易发生这种低级毛病。

楼主:
我说的那个和7楼说的差不多。只是我的系统上压力显示的为4。8Mpa,也应该可以了呀,可是就是推不动!看来还是得换东西了呀。

网友:
很有可能事溢流阀有问题,,测一下溢流阀的温度,,用手摸一下,,看看是否过热,,或者用测温枪打一下,,如果温度过高的话,,说明溢流阀脏了,,拆下来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压力表不显示压力,很可能是溢流阀阀芯卡住了,但是像楼主说的只显示4.8升不上去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溢流阀的弹簧出了问题,强烈建议检查一下溢流阀的弹簧。建议楼主检测一下液压油的清洁度,若油质很差,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液压缸出现了内漏的现象,且内漏比较严重。

网友:
你先把溢流阀后面的球阀之类关掉,调节看有没有压力,有压力则在缸和换向阀处找毛病.没有压力就看泵或溢流阀.

网友:

1。要看系统是定量泵系统还是变量泵系统,要是变量泵系统,一般溢流阀做安全阀用,系统的工作压力要通过变量泵的调压阀设定和调整。
2。如果是定量泵系统,可能是原因为:a.查看压力表是否损坏,b.查看溢流阀是否卡阀,要是卡阀拆下该阀,冲洗阀芯,注意零件的正确装配顺序;c.泵是否正常,如果泵损坏,也会导致压力上不来,d,是否泵的键断裂

网友:
告诉你检查故障的方法.我不清楚你的图纸是怎么样的.首先检查油缸是否串油.保证密封基本上没问题,一般情况下就是溢流阀的故障要高于泵.溢流阀阻力孔没有堵,灵活的话,就是泵泄露大,一般是配流盘磨损的故障较高.

网友:
是不是溢流阀卡死了,要不就是泵有问题,当然如果要是变量泵的话,可以试一下调它的待命压力试试

楼主(2008-01-18):
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到我再要去维修的时候人家已经不要我这给维修了,遗憾啊!!!!!
不过,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这两天有点忙,没有来。

网友(2008-03-18):
还有一种新情况

就是液压泵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管路的油压流量是否正常?如果不上油系统一样不正常。

网友:
大部分是一流阀的问题,拆开清洗下或直接换个新的,国产的都这样

网友:
溢流阀的压力等级是不是选低了

网友:
缸是否工作正常?正常工作压力多少?我想有一个可能是泵内泄漏太严重了。

网友:
求助

以下是我遇到的一个课题,求哪位气液高手指导一下.
   设计一种新型气液增力冲压机,在铺设铁路时能对铁路钢轨进行增长和定位,并消除应力.其主要性能参数如下:额定工作压力0.6MPA,工作压力行程6MM,总行程60MM,最大工作频率30次/分,最大气源压力0.8MPA.

   小弟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的.对这个课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推荐一些资料.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急盼!

网友(2008-07-08):
瞎说

看回油有无,有回油的情况下第一解体检查压力阀,排除后再做其它拍查;如果.......

网友:
可能是溢流阀的调压弹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那个和7楼说的差不多。只是我的系统上压力显示的为4。8Mpa,也应该可以了呀,可是就是推不动!看来还是得换东西了呀。

一样样换,先换压力表。确定系统是不是真正的到了4.8Mpa。然后换个溢流阀,不行再换执行器的密封件。老板的钱你上大学,不好么?

楼主:
关键是什么吧,现在也没有那多的备件让你来换啊,想来你是在国营单位了,什么都换的起。
再回一个问题啊,选的压力不低,能够使其正常工作。

网友:
溢流阀的先导阻尼孔堵了,拆下来清洗!

网友(2008-10-29):
很可能是泵坏了,我才不久处理了一起压机故障,就是系统压力只能升到4兆Pa.

网友:
1.溢流阀卡死
2.换向阀内泄量过大
3.油温过高
4.油缸内泄
都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拆下溢流罚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