蕊 轴加工---请教

楼主(2007-12-13):
产品加工,请看附件

网友:
楼主:你的弹簧夹头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看附件,这是我设计的夹头。

网友:
没有附件:)

网友:
楼主:3楼附件是我公司一产品用的内涨芯子,批量做下来同轴度控制的很好,你可参考我的方法自行设计。

网友:
冰版主的内涨芯子很好,我们常用。

网友:
请问冰雪钱版主,楼主的夹具问题出在哪里?  俺也想知道,想不出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这种形式的夹具要保证0.01mm的同轴度可能比较困难,请问冰雪钱版主说的,“批量做下来同轴度控制的很好”中的同轴度是多少呢?个人认为,保证0.03-0.05mm的同轴度还比较容易!

网友:
搂主出的问题可能在以下方面:
1、芯轴的跳动
2、胀套的外圆相对于锥面的跳动
3、芯轴与胀套锥度的接触面积(胀套剖口前)过小
4、胀套所受轴向力,整个周向是否比较均匀
解决了这些问题,能否保证0.01mm同轴度,心里没底!
请高手支招!

网友:
回9楼大侠,如果楼主工件孔公差要求高,工件形位公差可以保证在0.02之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冰雪钱楼主:我所画的弹簧夹具问题出在哪呢?我做夹具工艺是:1、做芯棒
2、做弹簧夹,精车后线切割 3、装配    4、装配后稍拧紧,然后再放在车床上精一刀,这样就可以使其同心。但不知为何结果却不理想。
另照楼主的夹具,我想这样做后,螺栓拧紧后是从口上开始撑开,这样夹具外圆就成锥形了,对产品加工没有影响吗?

网友:
回楼主:9楼大侠分析的很清楚,请看看。

网友:
我分析楼主的夹具出现在你2个的开口,你是对称的2个开口,如果是 3个对称开口,应该解决问题了。冰版主的窝没看太明白。

网友:
楼主的工艺有好像点问题:
1、夹具在未装工件的情况下,不管螺钉拧多紧,因胀套的变形的不均匀,胀套与芯轴的接触是不好的;
因此,精车一刀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精度。
2、夹具在装有工件的情况下,靠芯轴的锥度与工件的内孔共同作用,使胀套紧贴在芯轴的锥面上;此
时,胀套外表面的的跳动,决定了工件加工后内外圆的同轴度。
3、由上,芯轴与胀套本身的精度安装精度决定了工件的精度。

另外,楼上说得有理!胀套开槽一般在两端各开3条均布的槽。

网友:
按上面说工装应该可以保证零件的加工要求,我现在考虑是不是你的零件的内表面的粗糙度有问题啊
工装自车过后,同心度是可以的,如果零件的内表面太粗糙的话,那也没有用啊,所以不但要考虑工装,还要看零件的实际情况

网友:
支持16楼和14楼的意见!

网友:
楼主的夹具设计有原则性的错误。
如果要加工出来的产品精度好,夹具装上车床(磨床)后,都要把夹具的外径(或者内径)以及和工件接触的端面自车(自磨)一下,这样才能保证夹具和车床(磨床)主轴的同心度和垂制度。
还有原则上是夹具等分越多越好,多了才能使夹具和工件的有效接触面增多,从而减少工件因夹具膨胀时的变型。
至于冰雪钱版主的夹具,最好在外套和内套之间加一个键销,使内套不会在装卸工件的时候和外套发生相对的转动,从而保证夹具的精确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胀套,直接套在芯轴上,效果会比用胀套好!

网友:
17楼大侠是高手,涨紧轴口端壁厚一般不超过1mm才能起到涨紧工件作用,要加工键销有点难度
另外,17楼大侠,一般夹具有热处理要求,你所讲的夹具夹到车床上再加工一刀有时是不能实现的,如果不考虑夹具使用周期可以考虑你的方法.

网友:
冰雪钱版主你好:
如果装键销有困难,键销不一定要装的,大一点的夹具最好装一个。
夹具热处理后可以用牌号为YS8的硬质合金车削,HRC64用YS8车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弹簧夹的材料也不对

网友(2010-04-12):
谢谢!!估计能用上!

网友:
费了威望却没有把图纸下载下来,郁闷~~

网友:
对新手来讲用这个东西换3点威望有点不值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2011-05-22):
围观学习............哈哈0 n3 _1 b5 k# j

网友(2012-04-19):
这个内涨芯轴的知矢真不错啊!!!!!!

网友:
我正找呢?怎么减量威望看不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