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系统的液压功率是14KW,就可以选用14KW的电机?

楼主(2007-12-13):
一个液压系统的液压功率是14(KW)   是不是就可以选用14KW的电机?

网友:
物理之: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不笑我好吗  我真的不太懂

网友:
最好时不要选一般大的,选大一点好。

网友:
留点余量 选满14Kw也可以

网友:
考虑机械效率、过载等因素,电机功率可适当选大一点。

网友:
一般应放一点余量。但与你选什么控制方式的泵/液压系统的使用强度有关系,应做具体分析,不是绝对的。
举例来说:如您使用的是恒扭矩柱塞泵,基本上就是可以的。

网友:
电极有15KW的,难道出14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