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3处同轴度如何保证?

楼主(2007-12-13):
此产品3处同轴度如何保证
见图

网友:
此类零件两次装夹保证同轴度有较大的难度
1) 必须加工出一个精基准出来,比如左端外圆和内孔同时下,不知道外圆光洁度多少,如果 可以,楼主可以在精车内孔和半精车外圆后穿芯棒磨外圆,然后以外圆为基准加工另外一端。
2)     一次装夹加工完成三孔。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二楼意见蛮好,我也有一想法供楼主参考。
1.车左端直径30孔,控制中间镂空孔公差。(保证两孔同轴)
2.做夹具内涨芯子,以直径30孔定位靠孔内平面,涨紧中间一段台阶孔,车外圆及右端孔。

网友:
版主意见可行,但是对本零件个人感觉不是很适用,因为左端有很大的法兰端,感觉头重脚轻,车削过程中可能夹持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已加工端面不能和定位面平行等问题
个人意见

网友:
做内涨时以内孔平面定位,我看楼主工件左端孔定位长度比较长,定位比较可靠,定位面以内孔台阶面定位应该没什么问题。对操作也没有很高的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主上的2位大哥。
30孔光洁度要求在1.6。

此产品量很大。
一直以来找不到好的加工方法。

材料是铝的、

网友:
楼主:你假如采用我的工艺,内涨芯子见此网页三楼。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3296&extra=page%3D1

网友:
斑竹的方法挺好,还要考虑材料是铝的刚性问题,涨力的大小最好先试验几件看看多大合适

网友A:
楼上可看二楼工艺,涨紧力放在漏空孔里,工艺上控制一下漏空孔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可看二楼工艺,涨紧力放在漏空孔里,工艺上控制一下漏空孔孔径。
冰雪我没有误会,我是说假如楼主采用的话他要注意

网友:
我发表个人意见,
第一步。车法兰外圆。到要求,车内孔30。
第二步。做软爪,软爪跳动一微米。

网友:
第三步
撑内空30车。30内空40外圆
到要求。适合多件生产

网友:
11楼大侠,软爪跳动1微米好像很难实现。

网友:
你们,能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
软爪跳动一丝,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公司修出来的软爪做出的产品跳动有2-3微米左右。

网友:
你的软爪就可以做,
他的同轴度是0。04

网友:
支持楼上大侠,以后在机加工版块里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请教版主,“软爪做出的产品跳动有2-3微米左右”需要用什么设备呢?普通车床或精度稍高的车床能行吗?

网友:
数控车床,液压卡盘夹紧工件能保证在2-3丝左右,(软爪修出的弧度要与工件孔R弧度基本一致。)

网友:
看来跳动2-3微米,只有用高精度设备才行?!谢谢版主!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是大批量的加工,冰雪钱的方法100%可以保证你说所要的公差!
SGM里面的4档离合器轴的样子和这个零件基本相似,而且长度有你的一倍,内径差不多,同轴是0.02MM,就是使用的冰雪钱的方法。

网友(2012-04-19):
同轴度的文题。留言!!!!!!!!!

网友:
二楼意见蛮好,我也有一想法供楼主参考。
1.车左端直径30孔,控制中间镂空孔公差。(保证两孔同轴)
2.做夹具内涨芯子,以直径30孔定位靠孔内平面,涨紧中间一段台阶孔,车外圆及右端孔。

老鹰 -20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网友:
一次车出来。。。。。。。。。。

网友:
4丝的公差 有那么难吗 量不多的话就找正啊 几分钟的事

网友:
不难,一般的车工师傅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