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加工中心的对刀方法都差不多吗?

楼主(2007-12-13):
近来我在学习三菱系统的加工中心。是不是每一种的加工中心的对刀方法都差不多?或者说学会了一种系统加工中心的对刀方法其余的也基本会了?

请教,谢谢。

网友:
对刀这东西,感觉跟系统没关系,都一样吧,呵呵
主要就是找出座标原点,然后输入机器里就可以了。

楼主:
再问一下,是不是基本都是:先对工件分踪、设Z轴零点、设安全高度?
谢谢!

网友:
理论是这样的,工艺是变化的,对刀点在我的操作中是依据加工和编程最方便的地方
但是必须保证工艺尺寸的合理,正确和简洁,这个是需要理论积累的,,一般的企业学习不到那么多的东西

网友A:
能不能较一教多刀具对刀呀
我老是对不好,用MDA走的时候刀具的零点是找对了,但是一运行程序,2号刀具的零点就错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较一教多刀具对刀呀
我老是对不好,用MDA走的时候刀具的零点是找对了,但是一运行程序,2号刀具的零点就错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也想关心一下是否这样就意味着在编程时每用到一把刀时都要对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较一教多刀具对刀呀
我老是对不好,用MDA走的时候刀具的零点是找对了,但是一运行程序,2号刀具的零点就错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零点错误?我们这一般加工都只用到一个坐标系,比如G54,在同一个座标下不可能出现两个零点啊。

网友:
我对磨刀比有研究,这个不太懂了,不好意识!

网友:
买个Z轴设定器吧,效果好啊

网友:
对于比较大的加工企业来说,会有专门的刀具管理部门,或外包给专门的刀具供应商,就不用在机床上进行对刀这样的操作了。刀柄上装上芯片,安装新刀的时候直接把刀具数据输入到芯片里,放入机床,机床直接从芯片读取刀具信息,省掉了对刀这个步骤,提高加工效率。当然,前提是得有先进的刀具测量设备。

网友:
我的意思是第二把刀怎么对刀,第一把很好对,谁都会的。但第二把刀对好后不知道怎么输入数据,是不知道输哪个数据。因为他要测量刀具长度,而且是对于一号刀具的相对长度。华中的我会,但西门子的802就不会了。不同的系统对刀是不一样的,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对刀

1.你对好第一把刀就将z机械坐标输进g54或g55等,同时将相对坐标清零。换第二把刀,对到工件表面,看相对坐标z直。eg:t2m6;对应02号刀长旧输进去。
这个麻烦。
2.不管那种床子,先看它的刀补号,有的长度和半径补偿在一块,有200个你自己可以随便用。另一种方便有400个刀补号,1--400,每一个都有长度补偿,长度磨损,半径补偿,半径磨损。对刀时将刀长输入对应的刀号,t1对应01号就输在01,当然02,06,09都可以要和程序对应:一把刀也可以有好几个刀号。

  TIM6;
   G90G54G0X0.Y0.;
   S300M03;
   G43H01Z200.;
  ''';;;;;
;;;;;;;\
;;;;;;]\

;;;;;;
   T2M6;
   G90G54G0X0.Y0.;
   S300M03;
   G43H02Z100.;
;;
;
       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