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机床割齿轮键槽,断丝的频率变多了---请教

楼主(2007-12-13):
向机械行业的前辈们请教,线切割快走丝机床经常断丝的原因?谢谢!
最近用快走丝机床割齿轮键槽断丝的频率比以前高了,钼丝我们也换过不同厂家但还是没用。(注:钼丝直径0.18mm,齿轮材料合金结构钢,键槽厚度<10mm大多数在3-6mm左右,机床型号DK7732)由于我对线切割了解的比较肤浅,因此请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
我做铝合金比较多,之前听线切割的人说铝合金做线切割的时候就容易断丝,铜也不好做,最好做的是不锈钢。

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断丝吧,不过线切割我也不懂。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可能是因为
1).材料太硬
2).冷却液冷却效果不好.(原因是较硬的材料切割时的切缝容易被熔屑和冷却废渣堵塞.
3).功率过高,进给倍率过大.

网友:
建议:
1)选好正确的高频参数,最好<2A
2)导电块有无夹丝
3)切割晚工件废料有没有掉,掉了容易夹断钼丝
4)冷却液冷却效果不好,建议加油或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