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氟密封胶柱的品质鉴定具体如何?

楼主(2007-12-13):
这几天,我遇到难题,是一种全氟橡胶制品,是再不需要液体流动时用来密封管口的,尺寸是直径5MM高7毫米的一个柱体,再3.5公斤压力下依靠柱体平面来完成封堵的。
我的检验方法是:常温下用丁酮侵泡4小时,变形量不大于5%为合格,同时用手碾压看是否有粘手的感觉,没有即判定合格。
  •         请问方法是否正确?
  •           为什么丁酮侵泡后会有黄褐色的颜色出现?是否是硫的析出物?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折磨俺好久,至今没完全搞明白全氟橡胶和全氟醚橡胶究竟有啥区别。就俺看来,楼主的方法肯定不会错了。考虑楼主的使用要求不太高,仅是一个耐化学药剂性能,没啥耐温和韧性要求,这种浸泡实验应该是最直接的。变颜色的情况估计用的是不算好的品种;要是价格便宜就忍了算了。毕竟好的牌号价格也贵。

楼主:
太好了,板主,这种产品价格每个60元,邵氏硬度计平均检验是75度左右;
问题是效果不好,在接收到指令后,实行封堵,问题是此产品好象总有密封不严的情况,加大压力以也一样,所以我个人意见取向认为是韧性差造成的(机械方面因素我排除了),也就是说这个产品邵氏硬度高了,还在琢磨中。
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
直径5MM高7毫米的一个柱体,价格60元,太离谱了吧!
请教全'氟'橡胶环保不? 价格那么贵是贵在材料上, 还是制作工艺上?

网友:
这个玩意就一个字:贵!主要贵在材料上。但橡胶中的所有C-H键被C-F键代替时,它就具有跟PTFE一样的耐化学药剂性能和耐热性。但这也注定了其弹性不好,改变牌号也即改变聚合单体或填料可以改善其弹性。
这个硬度硬度应该是普通的,至少这种材料的O形圈绝大多数都在这一档。降低硬度或许有用。
60元的价格贵不贵不清楚,因为不同牌号有不同价钱。

楼主:
谢谢板主

非金属材料我是门外汉,看来我的思路是正确地,好高兴。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