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这种液压系统了解多少?

楼主(2007-12-13):
如图,有了解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不是挖掘机吗。我们课本里面就典型液压系统中就学过挖掘机的液压系统。

网友:
不是吧,你看他四轮可以灵活动作的阿,和普通得不太一样把

网友:
跟液压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轮子应该不是液压驱动的吧

网友:
轮子行走和汽车轮子行走原理一样,前轮可以抬起,应该是有其他控制,或许是缸吧,其他应该和普通挖掘机差不多

楼主:
这是步履式挖掘机英文名字叫做SPIDER EXCAVATOR 意思就是"蜘蛛挖掘机",有点蜘蛛侠的意思% I( A3 U  P2 f0 U
工作装置和行走以及回转都是液压驱动的,相比传统挖掘机执行元件多,系统较为复杂, 一般在林场和山地地形应用.

网友:
轮子马达驱动,行走臂设计参照挖掘臂

网友(2015-02-20):
貌似没有车桥,轮子的动力 应该是靠马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