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材料钻孔用什么材料钻头好-----请教

楼主(2007-12-13):
最近经常遇到钛合金材料的零件要钻孔,用普通的硬质合金钻头一打就钻不动了,钛合金渗淡材料钻孔也是这样,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用和牌号钻头,哪里有买,我是上海的,钻削时要注意哪些,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你钻头使用不对,钛合金属于难加工材料,用涂层硬质合金钻头效果不错,有很多刀具供应商都可以提供的,并且刀具供应商一般会给你提供相应的切削参数和使用方法。
顺便问一下你的孔径多少,孔钻多深,通孔?

网友:
专业刀具厂家有专门针对钛合金加工的刀具.

网友:
用普通的麻花钻就可以,关键是后角不能太大,否则切削忍太薄易烧,要有足够的冷却,转速不能高,最好在立钻上打孔,台钻转速太高。

网友(2008-02-14):
最好还是用硬质合金钻头,一般都是改进普通麻花钻,还与切削液有关,钻浅孔可用电解切削液,钻深孔不宜用水基切削液,可用机油加煤油,也可用硫化切削液

网友(2008-05-30):
钛合金一般不用涂层刀具,钻孔要么用PCD或PCD涂层,如觉太贵就用超细微粒K10吧。

网友(2008-07-08):
钻钛合金表带孔直径是1.0mm的孔长度是11mm的通孔

请问用什么钻头和切削液比较好加工它
急!!!

网友:
钛合金,强度高,易回弹,传热差等要求刀具强度好,刃性好。
为此加工深孔,本人觉得芯厚要大(抛物线型),前角适当加大,后角减小。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说说你的观点。

网友(2013-10-13):
钛合金比较难加工 很耗刀具的  试试我的PCD金刚石刀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