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的槽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2007-12-13):
请教: 接到的新活,图中6.5的槽深12mm用什么方法加工,效率高,成本低。槽的要求很简单,工件材质为45#钢。

谢谢。

网友:
没装机械软件,
楼主搞个图片上来吧

网友:
甚至新装了个电子图板2005,
竟说打不开,
楼主太不厚道了,
哈哈

网友:
装的软件版本底,只能看见预览,
粗浅意见:上分度头或园盘,锯片刀拉。

楼主:
对不起,图片不会传,传word文档吧

楼主:
上分度头或园盘,在单位试过,效率低,完不成任务。

楼主:
楼上的圣无敌,对不起我的是2007版的

网友:
工厂有哪些加工设备?量有多少?
有切割设备的话两边同时割效率也不低.
设计个简单的分六次的旋转工装就行

楼主:
没有切割设备,只有立铣和卧铣

网友:
用卧铣,选片铣刀,我的是2007,嘿嘿,能打开。如果量大,在分度头上做简易分度装置,能够快速分度。

网友(2011-02-08):
用万能铣床铣,上挂架用直径6个的锯片刀锯,同时把工作台转到一定的角度,就能铣出直径6.5的槽。

网友:
磨出刀在刨床上刨最快了,要用铣床还是用卧铣好

网友:
发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