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类似轴承的铜套---请教

楼主(2007-12-13):
现在要做类似滑动轴承的铜套,想用铝青铜,就是不知道使用寿命怎样?使用中有润滑。还有就是铝青铜的热处理制度是怎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钢背复合轴承。可以节省有色金属。
不过你的问题不好回答:什么基础条件也没有啊。高速主轴用一般轴承都不行。

网友:
可以使用铍青铜

可以使用铍青铜,在仪表车床上所用轴承一般使用此材料,在毡条油膜润滑的条件下可以在1600转情况下长期工作。

网友:
钢背复合轴承有成品,我们用于转向油缸上,叫衬套,好象有国标

网友:
轴承工作的条件能提供一下吗?做轴承的材料很多,钢的,铜的,粉末冶金的,尼龙塑料的.....

网友:
轴套类我们公司一般使用锡青铜ZQSn6-6-3,重载轻载都可以

网友(2011-03-11):
尽管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很多单位都是问我们厂拿的ZQSn6-6-3 工艺是连续铸造

网友:
铜套一般用锡青铜比较多,关键还是看你的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