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丝锥的损坏?

楼主(2007-12-13):
现有一产品材料是铝的,要攻有效是15的螺纹(M3.0*0.4),孔不能大于2.6,最后产品是要氧化的,现在我们在普通的攻牙机上用柴油为切削液,但攻100-200个产品就要损坏一支;我们也尝试过加工中心加工,但攻1000个左右就损坏了,生产成本很高。

现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找刀具专栏的猪侠等刀具大侠。

网友:
楼主:建议你换切削液

网友:
铝是否可以用挤压丝锥?

网友:
楼主:用油酸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建议可以试试,我们也正在联系刀具商,看是否可行.

网友:
通孔?盲孔?
要是用加工中心的话,建议采用“中间有(过载)伸缩防护的”刀柄!具体型号忘了。。。。

要是通孔的话,用螺旋丝攻的刚性攻牙看看,代码没记错的话是“M29”

楼主:
是盲孔,这产品每批量都很大的,有少有五万,多有十几万

网友:
是不是,一下子,攻到盲孔底部了,丝攻夹具不打滑,而损坏,如果是这样,那就请用带扭力保护的丝攻夹具刀柄,有普通用的,还有MC用的,但你说的是M3,这种价格很高,(带保护的有很多,有的是吹牛的,它的主要是可以伸缩和攻到盲孔底部丝攻夹具前部打滑.这个是扭力,要可调的,)一点建议^_^

网友:
问一下楼主,
你所用的丝攻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如果是普通丝攻,
丝攻的头部一定要自己磨过,
否则攻盲孔的寿命绝对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