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配合和装配方法---请教

楼主(2007-12-13):
我们新开发的设备上用冲压外圈滚针轴承HK5020,由于没有查到这种轴承的内外圈的配合,选用了普通的配合,轴用n6,轴承座孔用h7,装配后发现转动时震动较大,达不到设计要求,请问那位用过这种轴承,给指点一下!(轴的转数最高120r/分钟),该轴承由于是冲压外圈,用软质材料垫在轴承上,轻轻打入装配,仍然发现有变形,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装配方法?

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精度与好坏依赖于它安装的轴承座孔及轴.
故此,我推荐你们采用这种配合,轴用h5,轴承座孔用N6.
安装时也要注意,要采用带轴肩的装配心轴,并使轴肩与轴承带印记的一面相接,
且保证安装过程中,不能使轴承发生倾斜.

楼主:
二楼楼主你好,
感谢你的指点,今天我们已经按着你提供的配合修改了图纸下图制作了,但遗憾的是在检查轴承时,发现我们买的FAG品牌轴承是假的,轴承有锥度,仅20mm的宽度上,上下同一位置的直径就相差就0.3mm,而却宽度B,不同的位置最大相差0.4mm,只能报废了,我们马上联系了SKF,FAG的代理商,定这种轴承得2个月的周期,可是我现在急用,请问你能否推荐一下国产的这种轴承哪个品牌质量好,
关于装配我们准备采用将轴承座加热后热装,你认为此方法可行吗?
再次感谢!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国产的你可以使用常州国大,热装法我认为没有问题,但具体请询问一下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2008-06-17):
请问2楼的hk1012的轴与轴承座孔的配合公差选择多少?谢谢

网友(2008-09-12):
可以考虑用日本IKO或者NTN

可以看看IKO或者NTN,这两个品牌品质不错,而且用的人较多,往往会有现货。质量要更好的你可以看看INA,滚针轴承就是他发扬光大的。而且INA拥有很多滚针轴承的专利技术。国内做INA的滚针轴承代理也挺多的。你可以试着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