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和中频淬火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13):
在机床的资料上面经常可以看到“高频淬火”“中频淬火”不知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高频感应加热:电流频率在100~500 kHz(千赫),有效淬硬深度为0.5~2 mm(毫米),主要用于要求淬硬层较薄的中、小型零件,如小模数齿轮、中小型轴等。

中频感应加热:电流频率在500~10000 Hz(赫),有效淬硬深度为2~10 mm(毫米),主要用于要求淬硬层要求较深的零件,如中等模数的齿轮、大模数齿轮、直径较大的轴等。

就是厚度有区别,谢谢,我也才知道

网友:
简洁明了!谢谢心结的解答。

网友:
呵呵,肯定是电流频率不同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还有超高频淬火,那就频率更高,淬火深度更浅。

楼主:
对于外行人还会以为频率越高越好呢!

网友:
表面热处理方法、特点和应用

表面热处理是通过改变零件表层组织,以获得硬度很高的马氏体,而保留心部韧性和塑性(即表面淬火),
或同时改变表层的化学成分,以获得耐蚀、耐酸、耐碱性,及表面硬度比前者更高(即化学热处理)的方法。

火焰表面淬火

用乙炔-氧或煤气-氧的混合气体燃烧的火焰,喷射到零件表面上,快速加热,当达到淬火温度后,立即喷水或用乳化液进行冷却

淬透层深度一般为2-6mm,过深往往引起零件表面严重过热,易产生淬火裂纹。
表面硬度:钢可达HRC65,灰铸铁为HRC40-48,合金铸铁为HRC43-52

这种方法简便,无需特殊设备,但易过热,淬火效果不稳定,因而限制了它的应用

适用于单件或小批生产的大型零件和需要局部淬火的工具或零件,如大型轴类、大模数齿轮等

常用钢材为中碳钢,如35、45及中碳合金结构钢(合金元素<3%),如40Cr,65Mn等,还可用于灰铸铁、合金铸铁件。

碳含量过低,淬火后硬度低,而碳和合金元素过高,则易碎裂,因此,以含碳量右0.35-0.5%之间的碳素钢最适宜。

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将工件放入感应器中,使工件表层产生感应电流,在极短的时间内加热到淬火温度后,立即喷水冷却,使工件表层淬火,从而获得非常细小的针状马氏体组织。

根据电流频率,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可以分为:
高频淬火;100-1000kHz.    中频淬火;1-10kHz.    工频淬火;50Hz

1表层硬度比普通淬火高2-3HRC,并具有较低的脆性:
2疲劳强度,冲击韧性都有所提高,一般工件可提高20-30%:
3变形小:
4淬火层深度易于控制:
5淬火时不易氧化和脱碳:
6可采用较便宜的低淬透性钢:
7操作易于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率高
8电流频率愈高,淬透层愈薄。
  高频淬火一般1-2mm,  中频淬火一般3-5mm,  工频淬火能到>=10-15mm

表面淬火零件的中间热处理是调质
表面淬火 缺点:处理复杂零件比渗碳困难

常用中碳钢(0.4-0.5%C)和中碳合金结构钢,也可用高碳工具钢和低合金结构钢,以及铸铁。
一般零件淬透层深度为半径的1/10左右时,可得到强度、耐疲劳性和韧性的最好配合。
对于小直径10-20mm的零件,建议用较深的淬透层深度,即可达半径的1/5;
对于截面较大的零件可取较浅的淬透层深度,即小于半径1/10以下。

1,工作于摩擦条件下的零件,如一般小齿轮、轴
45、40Cr、42MnVB;高频淬火,淬深1.5-2mm
2,承受扭曲、压力负荷的零件,如曲轴、大齿轮、磨床主轴等
45、40Cr、65Mn、9Mn2V、球墨铸铁;中频淬火,淬深3-5mm
3承受扭曲、压力负荷的大型零件,如冷轧辊等
9Cr2Mo、9Cr2W;工频淬火,淬深>=10-15mm

                           表面淬火、普通淬火后碳钢的疲劳强度比较
含碳量%           热处理方法             扭转弯曲疲劳强度
0.33                    高频表面淬火                         600
0.33                    火焰表面淬火                         350
0.33                    电炉内整体加热淬火             90
0.41                   高频表面淬火                          600
0.41                    电炉内整体加热淬火             110
0.41                   正火                                          130
0.63                   高频表面淬火                          360
0.63                   火焰表面淬火                          390
0.63                  电炉内整体加热淬火               150

化学热处理(渗碳、渗氮等)内容略。
摘至化学工业出版社、成大先主编<机械设计手册第三版第1卷>1-306页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解答!!!

网友(2009-03-18):
看样子得多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拉呀

网友(2009-05-23):
太了不起了~~~

网友:
谢谢三脚猫版主的详细资料,学习中。

网友:
看来我们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了,人也越来越好了,在网上很是方便,这么好的资料大家都来分享,真是高兴啊,谢谢分享!!!

网友(2009-07-10):
淬硬层不一样

网友(2010-02-03):
高人之间的谈谈话
) i: f" z! e; Y& a, ]受益匪浅

网友(2010-05-24):
最大区别频率越高电流的渗透越难,高频一般只是表面淬火。

网友:
一般分高频、中频、工频、超音频4类,频率越高,感应电流深入越小,淬火深度越浅,变形越小。频率越低与之相反。另外做这类处理的需要原始组织不宜过分粗大,所以一般都先做调质或正火处理。

网友:
明白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我正在做一个冲床针,非常有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牛逼啊,都是高手在哦

网友(2010-07-04):
高频和中频就频率不一样吧,猜的,热处理效果应该也不一样

网友(2010-08-07):
回复 网友A:

    谢谢非常详细,上次看到机械工程师资格考试中,有类似的题目!

网友:
感悟良多  高频感谢!!!!

网友:
对,就是淬透层不同。。。。

网友(2013-01-17):
按厚度,高,超,中,工频

网友:
解答详细,拜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