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生产工艺流程---请教

楼主(2007-12-13):
球阀、蝶阀、高温高压阀一般的生产工艺流程怎么样,请赐教,谢谢。
工艺流程及要用到的设备有哪些?

网友:
毛坯下料---冷压---粗车内孔-----粗车外圆-------精车内孔----精车外圆-----倒角----铣槽-----抛磨-----成品检验------入库

网友(2008-02-21):
同意楼上的

毛坯下料---冷压---粗车内孔-----粗车外圆-------精车内孔----精车外圆-----倒角----铣槽-----抛磨----装配--试验----成品检验------入库

网友:
见我的附图,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