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生成工程图时标注的箭头---求助

楼主(2007-12-14):
我用的Solidworks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生成工程图时标注的箭头,标注字体以及文字注释里面的文字总是要在选项里面设置,而且设置一次只是对于当前的图纸有用,再打开一张图纸又要重新设置,麻烦死了,谁可以帮帮忙啊

网友:
你不做一个模板吗?放在模板里边就没事了吧

网友:
把设置好的另存成一个图纸模板。下次新建工程图时调用这个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05):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0-04-20):
做好的模板用什么样的格式保存啊

网友:
用工程图模板*.drowdot保存

网友:
这个问题跟我发的帖提的单位修改问题解决方法类似,假如你不知道某个模板的格式,你可以打开D:\Program Files\SolidWorks\data\templates  或者D:\Program Files\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  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