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材料45#或A3,大批量加工,哪种工艺更经济?

楼主(2007-12-14):
如图零件材料45#或A3,大批量加工(每月200万只),采用何种加工工艺比较经济?

网友:
尺寸要求不高,可不可以一次铸造成型。

网友A:
定做这样的型材,,然后铣槽,,
再切断,,,这样比较好

网友:
如三楼所说,但也不用铣槽,直接拉伸成零件样,然后切断!反正没精度要求。

网友:
请问,a3钢好象不怎么见了吧,它是相当于什么级别的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做这样的型材,,然后铣槽,,
再切断,,,这样比较好

为什么不干脆定做这样截面的型材,直接将槽也挤压出来,然后一段一段锯断?又是大批量生产,当然那个型材厂要收模具费的.

网友:
看你的头像有点担心

精密铸造可以一次成型

网友:
同意机加工。精密铸造表面也比你现在的样件要好。

网友:
直接铸造成型,有没有表面粗糙度要求?你的样件就是图纸的要求吗?

网友:
做型材切割一下就OK了,
反正量大,
模具费小意思了

网友:
楼主,A3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吧,换Q235了

网友:
能不能先平板冲好然后对拆?冲压咱不内行,还请不要拍砖哦

网友:
按最终截面开型材,再锯切就可以吧

网友:
直接用型材,线一刀,在锯。OK了

网友:
Q235和A3不是一种钢吗?建议楼主用Q235热锻一次成型

网友:
只能看了~~新手不是很了解!!

网友:
型材,激光切断。速度快
200W只的加工量需要上自动化设备。需要考虑到设备故障。
每2秒连进料带切料一只,每分钟30只-每小时1800只-4班连续生产每日有效22小时日产大概4万只。月25天100W只。两台设备刚好200w。

再考虑下加工费,人工费跟设备采购费,看看要不要接单。

网友:
采用精密铸造或者金属注射成形(MIM)都可。出来就可以用了。且便宜。本人不建议用机加工方式。

网友:
回15楼。Q235较A3性能有所改进,但是也可以说是A3优或高,

网友:
A3钢就是现在的Q235。

网友:
型材切割最好。

网友:
技术要求

什么样的工艺,得先看什么样的技术要求.

网友:
同意型材切割................

网友:
直接拉出成型再切断

网友:
采用经济材料,通过热处理提高或改善材料性能为原则。

网友:
楼主最好能给出现有的或可能的条件,大家在讨论

网友:
不知道粉末冶金行不行!

网友:
直接与钢厂联系,定做型材,切割成形。

网友:
这个规格,型材是拉不出来的,
那个边太小了.只能改做精密铸造

网友:
直接铸造成型,有没有表面粗糙度要求?你的样件就是图纸的要求吗?

我觉得这样最好,当然你用这个做什么的啊,我想应该可以更改设计,同样可以使用的吧!

网友:
设备:自动切割机
材料:型材

经济角度不浪费
产量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A3既是我们所说的Q235

网友(2011-03-13):
型材行不通,还是压铸吧

网友:
我支持用精密铸造的,尺寸控制,表面都能保证,利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
根据截面尺寸,做磨具冷拔出来,然后切断即可,无需加工

网友:
A3.45材料能铸造么,我没听说过,做成型才最好的,不行的话可以上拉床,去铣太乃慢

网友:
量很大,做椭圆型材好些,回来用专用夹具铣槽,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