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油泵正时皮带轮,在供应商处检测合格,到公司就不行

楼主(2007-12-14):
三座标测量系统分析

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供应商生产的喷油泵正时皮带轮,在供应商处用三座标检测垂直度0.04MM是合格的,但是拿到我们公司进货检验的三座标就不合格,经MSA 分析,R&R=27%.三座标的可靠性不是很好。
请教,谢谢。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原因灭有看到实物,很难判断,先不考虑两台仪器的问题。你可以看下其它因素,1)用其它方法先验证下零件。
                2) 大家选择坐标的评判条件是否一致。
                3)看看大家的测试方法或者其它外在因素是否有差异。
                4)考虑下是否会应为运输造成。

网友:
测量点位置不同,对垂直度的影响还是蛮大!!

楼主:
因为内孔为带锥度的,所以不能用检具进行检测,只能用三座标,同一个产品测量几次结果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内孔为带锥度的,所以不能用检具进行检测,只能用三座标,同一个产品测量几次结果相差很大.
只是锥度没有其他异型三坐标多采点应该可达到比较好的一致性,要不你试一试周边单位有没有三坐标比对一下。

网友:
可能的原因太多,可否发个图纸上来。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最后发现是材料的问题,是铸件没有做热处理。
既然是----曾经-----的问题,想是已经解决了把,可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