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模板怎么制作?

楼主(2007-12-14):
用SW出工程图,想做个图纸格式模板,哪位知道怎么做啊!
谢谢。

网友:
找到原模板的存放处,打开模板,按你的要求更改后保存,覆盖原模板或另存一文件名,但不要移动模板的存放位置。

网友:
你可以把cad模板粘贴进去,保存就好了

网友:
可以自已设置路径保存模板。在“选项”的“文件位置"-----“文件模板”中指定自定义模板位置。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清问题。图纸格式要在工程图的右键菜单里的“编辑图纸格式”状态下,进行保存图纸格式。否则会是空白的-----没有图框。也可以在模板里做好图框。模板中的图框和图纸格式有一点区别。

网友(2008-01-25):
期待答案呀,继续观望。

网友:
另外,Solid Works的图纸模板中的某些参数或者文字是可以和零件图中的自定义参数链接起来的,我每次要更改零件数目,只需要打开三维的零件,然后更改属性里面的数量,就直接体现到图纸里面了.这样可以减少图纸的错误率.还有比例,图号,零件名称,零件重量,等等都可以链接.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设置啊,谢谢啊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7854&highlight=
SOLIDWORK工程图模板下载

网友(2010-04-28):
感谢楼上的了 正需要
。。。。。。。。。。。。。。。。。。。。

网友:
可以把你的CAD模板(2004的)发上来看看,我可以尝试给你做一个SW的工程图模板,我最近正在学

网友:
我也想做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得先自己做一个,然后保存成模板,替换原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模板应该是各个年份版本的SW都能用的吧

网友:
1.编辑图纸,导入或放上你的框框
2.退出编辑图纸,选项里调整各个参数,字体,箭头等等
3.保存为工程模板
4.ok

网友:
今天还有点收获!谢谢诸位了。

网友(2010-06-30):
下载呢  希望是我用的那种模式

网友:
貌似很有用,我得学学!

网友:
谁不会,加我qq,单独教你

网友:
先画一个你想要的 图纸格式 完成后 文件—另存在 DATA文件夹下TEMPLATE文件夹下 保存格式为 *.DRWDOT  就可以了

网友(2010-08-14):
可以下载呀,现成的很多模板,难道没有你想要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绝对是傻逼,,,,,,,,,,,,,,

网友(2011-02-18):
回复 网友B:

你好!看到你这个回答,我很是高兴,终于看到了希望了。请问要怎样做才能让工程图的图号,材料,重量,比例什么的得到链接呀!这样子对于制做工程图会省了很多的事情,速度也会快了很多,还有就是材料明细表和链接。麻烦指导指导,谢谢了。420138070这是我的QQ。麻烦了!

网友:
图纸格式 和工程图模板不一样。 新建一个工程图,修改你想要的样子,然后点‘文件’下拉菜单中的‘保存图纸格式’,找一个位置存起来就行了。 工程图中添加图纸就是添加这个图纸格式。

网友(2011-12-13):
模板低的打不开高的

网友:
我就是使用2楼的办法自己做的,不过能够下载最好下载一个

网友:
学习了!
看到同事是这样用的 ,不过到现在还是不会使用!

网友C(2012-04-10):
自己制作最好,可以学习嘛!

网友(2014-07-03):
下载来看看你的是否可以用

网友(2014-10-24):
怎么搞!没看懂~

网友:
发张CAD图纸,我可以帮你制作份,1052180217@qq.com

网友(2015-02-03):
引用 网友C:
自己制作最好,可以学习嘛!

谢谢你的分享,真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