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喷吹喷管设计原则---请教

楼主(2007-12-14):
谁有行喷吹喷管设计原则?喷吹口设计的依据?是根据流速来确定?还是别的原则?请高手能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乱侃

哪有什么原则??
都是根据实际应用效果来定的!
给你几个我们用的比较好的数据、也是国内很多环保公司都在用的。
花板与喷吹管距离:一般为100mm,长袋为200mm
喷吹管在喷吹主管路分布:从封头往后,口径由小变大 (这个是肯定的)
  根据喷吹孔数,分布不同,例如:花板一行有十个孔 ,可以分布为17-17-17-19-19-19-20-  20-22-22(是从封头开始的哦)  当然具体情况要根据喷吹压力、布袋长度来定  。
有些把文丘里管装上去了,有效果吗?呵呵,有!不是全有。文丘里管用在袋长小于3000
mm的除尘器上也还是可以,但超过3000mm几乎没用,也就是用和不用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不会这么简单吧?应该有一个计算公式吧?

楼主:
没有人愿意回答?还是属于技术保密范围?

网友(2008-06-14):
回复 网友A:

一直套用德国的图纸做,没有实际考虑过这个问题,多谢提醒,有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