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时间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4):
最近,我们在试制一台新的生产线,发现制造出来的样品尺寸不是很稳定,总是在±2mm,而我们要求在±0.5mm.
与我们的电气工程师一起分析问题,发现线速度要求是15mpm,折合0.25mm/ms.
也就是说4ms的时间就能跑1mm,而据他说,
我们现在的PLC控制系统的时间继电器是采用软件触发,时间控制精度已经很高(CPU已经运行到70%),也就毫秒级.
我想问各位达人,在PLC控制系统中,怎样提高它的时间控制精度,都有那些办法和措施?
PLC的时间控制精度能否做到0.1ms级?

谢谢各位,请指教!

网友:
高飞友好!

你的生产线用的是什么电机进行托动的?
你给的信息不很充分,在不涉及保密的情况下,最好能尽可能多给一些信息。
如工作的大小、长短、重量、控制是开环还是闭环,检测用的是编码器还是
位置定位传感器,
程序在定位检测时,是单任务循环,还是同时照顾其它任务……
等等。

syw  071214---22.48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检测装置的问题,PLC的控制精度确实能达到你的控制要求。如果不是检测装置的原因,就是电机拖动的问题,传动装置的精度有问题

网友:
采用美国的AB系列的PLC系列的PLC
他们的位置控制模块
PLC-5系列PLC可以实现该要求
详细请至电PLC供应商!

楼主:
开门造车及各位大侠好,

我们采用的是三相异步电机,开环控制,
用编码器进行位置检测,是3000线的,采用了4倍频(请问,这个是不是应该没问题)
原先的软件触发时间周期为2ms,现在改为1.2ms,看出来的样件还不是很理想,经调整,可做到±1.5mm.
关键是样件的长度误差没有很好的一致性,没有规律,为什么?

网友:
高飞友好!

1?:你们的生产线上的东西: 长==       MM.........宽==      MM...........高==      MM

2?:生产线上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个接一个的产品链?

3?:当控制器发出让样件停止指令时,生产线停的是三相电机,还是输送带。

4?:如果,停的是输送带,是单纯的离合器,还是结合刹车。

5?:……

syw   071217---23.04

楼主:
总工你好,各位大侠好,

有可能我这个问题这时候提出来还不是很成熟,
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控制系统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
机械和液压系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控制系统(是全新设计的,以前是单片机,现在是用PLC).

我这套设备是飞剪,编码器测长,控制系统来控制定长剪切,长度尺寸总是不稳定,有偏差.
问题出在那,是PLC的时间周期问题,还是系统的漂移,抑或是逻辑控制方面?

网友:
高飞友好!

根据你的介绍,我能大]致想象出控制系统的方式及内容。
1、我可否这样理解:
以前采用单片机系统进行控制时,长度尺寸是稳定的!
而采用PLC系统后,才出现长度尺寸不稳定的?

//***********************************************************
2、再有,我感到测长部分,你用的是“光电脉冲码盘”,而不象“绝对值编码器”,
这点需确认一下。
如果确是“光电脉冲码盘”的话,我担心,PLC是否能够跟得上?

3、实际尺寸照比预置数偏大,还是偏小?
如果偏大的多,则说明PLC检测速度跟不上。
如果偏小的多,则说明系统存在干扰。

syw  071218---19.07

网友:
楼主在改控制部分前控制精度怎么样?这点很重要,要是为了提高精度才改的控制部分,那基本可以断定这个硬件配置是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的.
三相电机本身就不可能有那个精度的. 怎么说也得交流伺服电机,要是高速高精的话还得用直流伺服电机.
PLC的循环时间是很重要,可以选专用的高速PLC,要是你怀疑是PLC的速度问题,那可以把生产线的速度降下来剪剪看.就可以有个结论.
至于PLC程序的问题,那可以采用中断的方式看看.或者把控制部分放在主程序或第一级程序里.
至于编码器不是大问题,只要高速计数单元匹配就可以了.
建议楼主看看包米勒的运用例子.

网友:
9楼hawkofsky网友好!

我的理解:飞剪设备中的三相电机是驱动减速器的,是整个设备的动力系统。
而不是起伺服作用。
控制飞剪的应该是一个电磁机械锁,当检测长度达到预置数时,计算机发出指令,
电磁机械锁吸合,飞剪工作。

高飞在5楼有这样一段话:用编码器进行位置检测,是3000线的,采用了4倍频,
我感到这个好象是光栅尺位移时产生的脉冲信号,并且进行了4倍频,这么高速
的东西让PLC处理是否有问题。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对?

syw  071218---20.56

网友:
楼主说的是编码器是圆形编码器,不然那有什么3000线的说法.而且是方波的,所以是4倍频.那肯定是装在旋转轴上的,具体位置楼主没说.PLC的高速计数单元应该可以处理,随便都可以找到20KHZ的计数单元,100KHZ也很普通.可以核算一下编码器在工作时的传输频宽.关键的关键是编码器的检测值和实际长度是不是有稳定一至性.因为中间有传动链.
至于飞剪刃的工作过程,有个同步问题,就是在剪切过程中要和工件保持相对静止,这是机械方法实现还是电气方法实现,我不清楚.想想看,普通电机怎么会同步得好呢?
所以,开始我的疑问非常重要.如果改造是为了提高精度和速度那这个方案是有问题的.
一切还是请楼主说明吧.
另外,相对和绝对编码器在精度上是没有本质不同的.
下网了,明天再关注.

楼主:
各位大侠好,
现在软件触发时间周期改为0.8ms,可能基本上差不多了.
等待其他调试结果.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LZ的设计基本是定型的了。其实除了更改触发时间外,这在现场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但!如果触发时间更改后没有明显的提升的话,那么该如何进一步处理呢?

个人觉得其精度并不是在编码器或是触发时间的响应上。我个人认为,可能问题是在执行机械方面。如果把整机的速度适当放慢,我想精度问题可以立马解决。

呵呵~~~

静待LZ的调试后的好消息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我以前也搞过飞剪线,但都是使用进口大功率伺服电机驱动。成本很高。楼主使用普通电机驱动,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控制原理。谢谢!

网友:
呵呵,版主也感到疑惑了.
期待楼主的介绍,如果为难的话把问题最终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交代清楚也行.
估计楼主改的那条线有好多地方是靠机械和液压来保证的.要是纯电气实现,普通电机绝无可能.我天天和伺服电机打交道,多少还是知道一点滴.

网友:
几位网友好!

所谓“飞剪”其实就是运动中的“剪刀”。这把剪刀平时是静止的。
当测长传感器,测得运动中的“被裁料”达到预置数时,
计算机通知静止状态中的“剪刀”快速的动起来,并与“被裁料”同步,
并在同步运动的状态中完成剪切任务。
//*********************************************
要想完成“与“被裁料”同步”的功能,有很多种办法:
1、伺服电机方式。
2、电磁锁释放+机械夹紧+机械同步方式(齿轮、液压缸等)
.
对于动量大的场合,采用伺服电机方案,成本会非常高。
.所以,从高飞友介绍的情况看,他采用的很可能是第2种方式。
//**********************************************
PLC照比单片机在“检测、控制链”方面,多了两个传递环节,
所以,在高速,高精度场合,PLC没有单片机精准。

syw  071220---07.30

楼主:
答谢各位大侠的关注!

谢谢各位!

经过一番控制系统与液压系统的匹配调试,现在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精度.
这样,我们这条线基本上实现了全部国产化,没要鬼子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

由于这条线还没有完全推向市场,出于公司的保密规定,在此我就不能多讲了,请各位大侠见谅!

网友:
呵呵,楼主已经解答了大家的疑问了。
有一点不太同意,既然用了鬼子的东西那就当然要求他的技术支持,不然岂不便宜他了。
对于产品来讲,用户要的就是精度,稳定,效率,维护维修方便简单成本低。至于国不国产化根本不是值得宣扬的点。想想看,那些最关键的东西是国产的吗?
用单片机开发是很灵活的,可以针对特殊应用加以特殊开发,比如针对高速信号处理可以用专门的一块芯片来做,但开发起来比较困难。而PLC的功能和性能已经固化了,但用起来简单可靠。

网友:
“PLC的功能和性能已经固化了,但用起来简单可靠”

用PLC来做飞剪其实早已经没有技术难题了,成熟的方案和案例都很多。

里面的难点也诚如楼主所说的,各方面调配好就OK了~~~~

PS:
我没有任何想非议单片机的地方哦,曾经看过鬼子用单片机来做的数控的,其性能和精度10年后的今天都能保证,叹服!

网友:
随风而去友好!

正如你所说:用PLC来做飞剪其实早已经没有技术难题了,成熟的方案和案例都很多。

//*************************************************************
问题出在高飞友所要求的“精度”升上去了,为±0.5mm!而且飞剪的动量还很大。

假如,“精度”再上升半个数量级,为±0.1mm,这在机加工属于粗精度,
但对于飞剪来说,别说PLC,就是让单片机来做,可能也是无能为力了。

//**************************************************************
高飞友这个项目,用不着什么“高速信号处理专门芯片”,
两个单片机组成的模块就能轻松完成任务。

syw  071221---17.59

网友:
高飞友好!

要求在±0.5mm很容易.
我这边有切管机管长要求也是±0.5mm.用的三菱伺服电机.可以达到±0.1mm.前提是其他部件的精度也要有保证

网友:
讨论讨论就离题了。光谈精度是没什么意义了。在精度的前提下,效率和稳定性谁做得好谁就有竞争优势,当然还要考虑成本。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支持,正如鹰侠及各位大侠所说,我们的这条线.
无论从精度和控制的复杂程度来说,都不属于先进的,
但在这样的精度下,综合考虑效率,稳定性和成本,却还是有不少优势的.
所以买我们设备的,其中"回头客"不少,有的都是十几年的老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