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止规不止?

楼主(2007-12-14):
工件材料是45钢,加工螺纹总是止规不止。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原因。底孔已经最小了,仍旧不行。谢谢。

网友:
螺纹止规不止并不完全是底径原因,应该也与你螺纹中径有关,检查刀具角度及刀具与工件夹角。

楼主:
使用标准丝攻加工的。而且丝攻也换了两家的,就是不行。

网友:
把丝攻夹在攻丝机上开机,用油石研丝攻大径研0.01-0.02左右。

网友:
另外你再检查攻丝机夹头是否跳动,操作工装夹丝攻长度。如果还不行,就是丝攻问题,买进口丝攻试试。

楼主:
那样丝攻会不会不锋利了?我们也考虑了,可没敢这样做。因为螺纹底径很小,现在攻起来已经很吃力了。不过还是谢谢冰雪钱。

网友:
我公司现在就采用此方法,底径不要控制很小,按照标准取中间差。实践一下不管成败给自己一点经验,我有很多东西就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结果。

楼主:
好的,我会试一下。多谢!!!

网友:
版主说的有道理,我感觉主轴跳动可能影响比较大,底孔取中差,太小容易断丝攻,

网友:
可以的话,可考虑浮动攻丝,以避免夹头跳动的影响

网友:
你是什么设备?很重要,你却不说!
加工中心吗?
钻床吗?
丝锥品牌,工件材料?
楼上的也真行,问都不问就下药,是工艺医生吗?

网友:
回楼上,设备是普通攻丝机,材料是45钢。

网友:
你用的是单只丝锥还是双只丝锥,单只的底孔太小也止下。再换个塞规试下。

网友:
从丝攻说:止不住尽量用“头攻”攻!!!别选“二攻”!
还不行就用螺旋丝攻试试!
底孔和止不止关系不大!别太小!攻丝是个“挤压”的过程!太小容易断刀!

网友:
我们攻这种螺纹都是将离丝锥切削刃1.5mm以后的部分磨去一点,底孔不要太小,你可以试试,因该没问题。

网友:
不说下是多大的牙呢,主轴不太跳的话
切削丝攻攻牙止规不止跟底孔的关系不大的,低孔
大点也可以止的,建议用P2的进口螺旋切削丝锥,保证不会有问题
(丝锥有P2和P3之分,P3的一般用于做铁的要电镀的产品)

网友:
检查一下止规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估计问题就出在你把底孔打的太小了,就是冰雪钱说的止规是检中径的,还有顺便说一下机攻是没有头攻和二攻区别的,不知你说的不止是指的止规进去了几牙,按国家标准只要止规拧进不超过两牙就是合格的。

网友:
说一下我遇到的一次情况
现场反应止规通过,我们用的是OSG的螺旋丝锥,换成YAMAWA的直槽的好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因为机床多,左换右换,感觉跟刀柄有关,于是拿到对刀仪上打了偏摆,明显偏大,仔细观察刀柄开口了,在之前一个班撞过刀。但为什么用直槽的就好了我也不明白。当然我们的问题换了刀柄也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今天上网查看,有这么多人回答,多谢!我们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止规有磨损造成的。

网友:
主要应当是攻丝机的主轴跳动造成螺纹中径大.
螺纹塞规不检验螺孔底径或者说是螺纹小径.

网友:
务必关注丝锥的型号,机攻的和手攻的有区别,而且要看你螺纹的精度等级!
发一点丝锥的相关资料互相学习!

机用丝锥和手用丝锥 GB/T3464.1-1994
1. 用途:机用丝锥和手用丝锥(以下简称丝锥)。用于加工普通螺纹(GB/T192~193,GB/T196~197)的内螺纹。
2.       特点及精度:丝锥技术条件按GB/T969-1994。丝锥精度分为四种公差等级。即:H1、H2、H3、H4。
H1级丝锥适用于加工4H、5H的内螺纹;
H2级丝锥适用于加工5G、6H的内螺纹;
H3级丝锥适用于加工6G、7H、7G的内螺纹;
H4级用于手用丝锥,适用于加工6H、7H的内螺纹。
丝锥分为以下五种型式:
 粗柄粗牙普通螺纹机用丝锥;
 粗柄细牙普通螺纹机用丝锥;
 细柄粗牙普通螺纹机用丝锥;
 细柄细牙普通螺纹机用丝锥;
 普通螺纹手用丝锥。
同时还有左、右旋,单支组和多支组之分。
3.       刀具标记及示例
订货时注明:产品名称、丝锥代号(粗牙不标螺距)、精度(即丝锥公差带,其中手用丝锥不标)、旋向(右旋不标,左旋标“左”)、若多支组丝锥,在丝锥代号前加支组数字、标准号。
例:a:细柄粗牙普通螺纹机用丝锥 2-M12-H3  GB/T3464.1-1994
b:粗柄细牙普通螺纹机用丝锥 M10×1.25-H3  GB/T3464.1-1994
c:普通螺纹手用丝锥 2-M3.5×0.35  GB/T3464.1-1994

网友(2008-01-24):
丝攻的切削余量太大,丝攻磨损严重,由于铁屑挤压造成偏大的尺寸

网友:
piaoka回答得专业,6H精度的内螺纹选h2单支组的机用丝锥稳当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网查看,有这么多人回答,多谢!我们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止规有磨损造成的。

感觉楼主没找对根本原因,止规磨损?止规进去1牙半就判螺纹孔不合格了,哪里还有机会磨损?还是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能把止规用磨损的主也够狠的,经常毛刺都没去完就拿螺纹规来试的吧?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没找对根本原因,止规磨损?止规进去1牙半就判螺纹孔不合格了,哪里还有机会磨损?还是再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