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4):
漏电保护器电流问题,请教

实际电流如果是12安的话,那漏电保护器上电流为32安,这样可以么?
谢谢。

楼主:
家用的空气开关的电流选择几倍比的,1.5,2,3?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电流如果是12安的话,那漏电保护器上电流为32安,这样可以么?

当然可以。要的是注意那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

楼主:
是双相的,简单算电阻会不会很大,导致电流很小就跳闸,算一下是17.6安?

网友(2008-02-14):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行?漏电保护动作电流与额定电流是两马事。32安的开关完全可以带12安的负荷,而且还有点偏大。不管是单相还是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