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试验后液压阀中存留的油液吸出来?

楼主(2007-12-14):
怎么将试验后液压阀中存留的油液吸出来?
有什么方法和设备?
请教,谢谢。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通气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可能是为了下一次好使用吧,建议先卸荷,再把阀倒置使液体流出。
也可以考虑清洗吧?
要想再洗的干净的办法我就没有了。

网友:
将试验后液压阀中存留的油液吸出来

你要把油吸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清洗阀还是换另外型号的油?
阀堵住的话要拆掉洗,想要提高油液纯度的话,用过滤机打循环过滤就行了
  我们新装的系统调试完后只要把油箱擦干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外商要求产品外表干净,无油渗出.
通气压-不理想

网友:
如果不愿意解体清洗的话,可以用一些除油清洗剂进行清洗,除油效果好,自然挥发快,自然晾干后再喷入一些润滑剂,应当可以满足要求,只是成本可能高些。

网友:
离心机加上好胶塞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