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最小圆角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4):
小弟对钣金有些接触,但只知道个皮毛,现在搞设计钣金件还不敢画展开图,要算板料计算,只能算个大概。各位前辈指点下折弯时圆角的问题。我知道是跟刀具有关,但是具体多厚的板最小多大圆角,设计时应该按最小圆角来设计吧

网友:
一般板料多厚,内角半径就去多少

网友A:
不是很同意楼上的观点...

看图片吧..

网友(2008-06-04):
谢谢了,看样子这个似乎是你们公司的经验值。那请问Q345C的内圆角多大为好呢?

网友B:
折弯最小圆角跟模具开口大小有关,模具开口大小也决定了零件的展开值。

网友:
虽然书本是有这种说法,但具体还要看实际中的精度要求,如果不是太高要求,一般都是板厚

网友:
这个是有个系数表的,你细心的话可以找到,至于原理是长期实验的出的结论,主要是为了折弯后不改变物体的物理性能

网友:
我们的钣金产品 内角都是0的,外圆角为壁厚
我们是电子产品

网友:
我们做钣金设计时,弯曲半径按0.01,实际折弯时就要看模具圆角和折弯精度了。

网友:
不同的材料,最小折弯半径不尽相同,一般可以认为是材料厚度

网友(2008-08-26):
可以去折弯工段去看看我们的工人用的上模R角是多大的。

网友(2009-10-19):
我们做钣金设计时,弯曲半径按0.01,实际折弯时就要看模具圆角和折弯精度了。
引用 网友C:

你的0.01应该是指的是0.01英寸吧,即0.2mm的内半径

网友(2011-09-06):
非常感谢,受教了,多谢指导了。

网友(2011-11-29):
接受了,谢谢,很好用

网友D:
一般下模为板厚的6~8倍,开口越小,折弯圆角越小,但折弯机的压力要相应的增加,还有一点要注意,开口越小压痕也会相应的加深,并且还要注意板材的性能,如果材质不佳,有可能会使折弯部分开裂。如果为了追求小R角,可以先预开槽后折弯,这样可以在不增加折弯机压力的情况下可以使r角尽可能的小,一般只有装饰件才用到。

网友(2013-09-02):
引用 网友B:
折弯最小圆角跟模具开口大小有关,模具开口大小也决定了零件的展开值。

是不是应该这样说,最为准确,每种材料都有它的最小折弯半径,根据材料的最小半径情况 选择折弯的模具,模具最终决定折弯的大小,这样说对吗,
模具开口大小决定了零件的展开值,是因为他决定了半径的大小,所以决定了展开值,不知道我说的是否对, 模具开口是什么东西我还不是很清楚,请大侠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下模为板厚的6~8倍,开口越小,折弯圆角越小,但折弯机的压力要相应的增加,还有一点要注意,开口越小压 ...

开槽是指的在板材上开槽吗

网友(2014-07-02):
决定最小内圆角的要素:材料种类、厚度,再搭配上模尖角R角与下模V槽宽度

网友:
谢谢,参照下,我们一般常用Q235-A和16Mn。

网友(2018-09-16):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同意楼上的观点...

看图片吧..

很不错 谢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