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lling-nuts test,怎么翻译?

楼主(2007-12-14):
在涂装过程中,有个抗石击性,其中有个测试叫falling-nuts test请问汉语叫什么?

楼主:
我从别的地方问道,nuts在这里是指坚果,原意是指坚果落到落到车上留下的痕迹,但具体翻译成汉语,这应该叫什么试验阿?

网友:
Drop Ball Test落球实验

Drop Ball Impact Protectors Test
落球冲击保护实验

据说NUT应该是螺母, NUT相对于BALL的区别是,有棱角,所以直译就好了?

螺母落体实验

以下链接是国外英文翻译工作者尝试将" Falling Nuts according to UN-L 134"翻译成德语, 德国人给出的翻译建议:

I can't find any reference in google to "falling nuts test" or "UN-L 134"...

But here are some translations for the other terms:HTH

falling ball test: Kugelfallversuch

conical mandrel bend test: Konischer Dornbiegetest

abrasion resistance: Scheuerfestigkeit

micro indentation hardness: Mikroeindringhärte

如果Falling Ball Test是球体下落实验的话,那有理由说, Falling Nuts Test 是螺母落体实验

http://chi.proz.com/kudoz/584030

楼主:
Falling Ball Test 是指落球试验,还有人说此处nuts可以理解成ball ,但是一般试验不会落螺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