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装配---请教

楼主(2007-12-14):
有谁干过电梯装配的呀,请谈谈感受.装配过几种电梯?

网友:
楼上说的是安装还是厂内的装配,电梯厂内装配工作不大,主要是现场的安装及调试

楼主:
当然是现场装配了.装配后再调试

楼主:
或者电梯正常使用后的保养与维修.

网友:
对此有一些了解,有具体问题可以讨论一下了。

楼主:
对三菱,奥地斯,通力,迅达等著名品牌的电梯有没有接触过.
9 C2 @3 z7 o. }/ l能不能具体谈谈各种电梯在维修保养及安装过程中的优缺点?  K, B0 i% |2 r2 t1 [

网友(2008-04-14):
哈蛤 这个我知道 原来干过 电梯都是运到现场的是零部件(除了扶梯),然后由电梯安装工专门安装,由机械安装的,还有专门接电气线的,最后是电梯厂家来整体调试的。当然自己水平好了,自己可以调试,前提是由详细资料。各大品牌电梯驱动和控制系统原理差不多,但是接线等都不是一样,故障点也很不一样。具体想学,还是买本书看#89迅达最难修了,三菱的还好点,奥蒂斯电梯最多,网上资料一大把#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