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知识Flux knowledge

楼主(2007-12-14):
助焊剂知识Flux knowledge.doc

网友(2008-04-10):
其实就我现在了解的阻焊剂是有两种
一种是叫做 FlUX  这种东西可以用来依附在焊接点上  特别是火焰焊接,他可以很好的防止工件发热 还有能够有效的降低因为工件的发热 使得工件发生氧化  从而变脆\
还有一种是 STOP   他一般用在真空钎焊中,主要用在不需要焊接的地方,涂抹一层这种东西就可以有效解决焊接问题,降低焊接的次品率

网友(2009-05-22):
Flux成份很多,看使用目的而定, 一般是焊熔後產生shielding gas 或焊渣遮住熔融金属,保持焊接品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