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上有NG06 NG10 NPT等都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14):
我看液压原理图上有NG06   NG10   NPT等都表示什么意思呢?谢谢解答

网友:
NG06/NG10表示通径为6/10mm,NPT是一种油口螺纹的代号.

网友:
NPT应该相当于中国的Z罗纹

楼主:
非常感谢啊,我查英语词典,NPT是常温常压,还以为是那意思呢

楼主:
我还看到原理图上有的管线两侧各有一段相等的平行线,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楼上说的是固定管子的管卡吧。

楼主:
挺长的啊,就看到一个地方有,其他的地方没有啊,不清楚是不是管卡

网友:
樓主NPT是美制管螺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