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涂层之间间隔时间---请教

楼主(2007-12-14):
请教:

对于无机锌底漆应该干燥到什么程度可以进行中漆喷涂?有机锌底漆进行中漆喷涂,干燥程度是否和无机锌底漆一样?

对中漆如环氧中漆应该干燥到什么程度可以进行面漆的喷涂?

谢谢您。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漆都应在干透之后进行表面打磨,然后再进行下一道漆的喷涂

网友:
干透之后进行再喷,附着力会有问题的

网友:
再喷之前应先进行打磨,以提高表面附着力

网友(2008-06-08):
在喷之前应先进行打磨,再用稀料擦拭一遍,以提高表面附着力

网友(2008-11-07):
底漆塗料濕對濕及乾對濕的工藝都有人做,可以找塗料商討論看看

网友:
表干后再喷第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