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铣床等机械的主轴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07-12-14):
以前一直以为主轴的材质是不锈钢的,看到从不生锈,但我的印象中不锈钢材料硬度偏软,今天拿把小挫到把钻床主轴挫了几下,居然挫不动。 ,请问各位:
钻床铣床等机械的主轴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硬度要达到多少呢?还有整套主轴的结构是怎样的呢?(我是做五金模具设计的,对机械结构不大了解)

楼主:
今天查了资料,可以用合金结构钢如40Cr,40CrMnMo等来加工,要热处理到HRC55~60左右。
不生锈是怎么处理的呢?哪位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也不全是啊,C6150主轴材料就是45#,表面硬度52-56HRC,具体结构你要看机械手册了

网友:
不生锈是因为经常使用吧,如果放置时间长了应该也会锈吧,猜想,呵呵
不过主轴材料感觉用40Cr的我们这比较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