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体材质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12-15):
在维修许多液压产品中,国产经常出现油品变黑,变质的现象。如果用磁铁吸,会有大量细小的碎削,不知道国内的液压产品用什么材料做的,国外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怎么说呢,液压泵高内外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就在材料、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上。加工水平和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小。在国外,我接触的泵中粉末冶金材料用的不少,既能减少加工,同时润滑性能也会改善。国内主要就是球铁、铜合金、合金钢之类的材料

楼主:
贝贝博士,你说的粉末冶金材料又什么具体型号吗?国内的合金钢是用的什么牌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维修许多液压产品中,国产经常出现油品变黑,变质的现象。如果用磁铁吸,会有大量细小的碎削,不知道国内的液压产品用什么材料做的,国外的是什么材料?

能确定铁磁性物质来自于泵阀吗?油箱、管件呢?
泵阀干摩擦产生铁磁性物质的可能性较大,你能介绍一下泵阀的检查情况吗?
现在有磁棒过滤器产品,你可以添加到你的系统中试试。

网友:
液压泵体的材质还有用铝的

楼主:
我修理的是电力施工的液压产品,他的储油器是橡胶的,油缸和油路是一体的。里面有磁性过滤,就是在维修时,他上面附着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说的是正常现象,无论国内国外,只要动作就有摩擦,有摩擦就有磨损,只是程度有轻重,维护有勤懒,

楼主:
是不是有比较耐磨,和密封圈摩擦时,磨损小的材料?它属于小型便携式的液压产品,肯定是刚件,只不过国内的磨损明显比国外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