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缝不锈钢管可不可以做成异形管?

楼主(2007-12-15):
   我这里说的焊缝管不是已经焊好的管子,而是要我们自己焊的。我想知道的是:如使用0.2MM或者0.3MM的不锈钢薄板,要焊成异形管的话,(管子为星形)是焊好后做成异形管好、还是成形后再焊好?要批量生产的。另外焊接中又要注意那些事情?一般使用什么设备好?如这样的管子同不锈钢板材成T字形焊接,(板材为0.5MM左右不锈钢板,材料上打孔再焊接的,打孔密度每平方分米5个30MM左右的孔。)怎样焊接最为理想?主要是怎样来消除应力。要焊得漂亮又不漏水。目前我们还没有设备,所以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才好?这些设备的大约价位是多少?我们投资的话心里好有个底。谢谢!!!

网友:
是不是成成形后再焊好啊,因要求要焊得漂亮又不漏水。管子有多长?

楼主:
谢谢李海飞朋友!管子的长度是不确定的,根椐需要从130MM到600MM左右都可能有。

网友:
楼主您好!
根据我们的经验,我认为你们适宜使用现成的管子,因为如果投资管子焊缝机组的话,单做这样的产品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