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机的刀具真难磨---求助

楼主(2007-12-15):
请教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下精雕机的刀具刃磨的功夫,谢谢!

网友:
没玩过,你先上个照片,加上一张刀具图纸吧.
没什么别人能做,我们不能磨的,哈哈!
大家想办法,

网友:
曾去过一个国营牛厂,他们用1-2百万的专用磨床修磨球头铣刀.估计用手工磨不好.如果是修磨一般的硬质合金铣刀,用工具磨床修磨一下,也许可以将就用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答非所问呢?

网友:
雕刻刀具里有球头铣刀的.
是比较难磨的,可LZ的刀具是什么样的呀?
连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帮你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答非所问呢?

呵呵,原来是我见识少了.请别见怪!

网友:
  我高兴.你疑问,说明你关注啊.
补充楼主一句,精雕机用的自己修磨,意义不大.

网友B(2008-03-31):
有时候就要敢于挑战自己。
CBN刀具不论是哪个厂家都说不能自己修磨的,可俺修磨的,就是比原厂的好用,能解释吗?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哈哈。

网友:
就要有像狙击手大虾一样的挑战精神,有时候要自己试,自己琢磨的,胆大心细!
刀具刃磨需要经验的积累,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精雕机刀具刃磨主要是角度注意

网友:
CBN肯定是要修磨重复使用的,实在太贵了。自己修磨的好用不奇怪啊~~原厂的前角通常都比较保守,自己按照加工的零件材料和机床综合一下修磨前角就好用多了。

  另外我要用的CBN刀片原厂也没得卖,全部都是负前角或者0度前角的,我需要正前角的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就要敢于挑战自己。
CBN刀具不论是哪个厂家都说不能自己修磨的,可俺修磨的,就是比原厂的好用,能解释吗?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哈哈。

网友(2008-07-20):
楼主说的应该是单刃60度带锥度的那种,用普通的U2磨刀机都能磨出来,只是沙轮要细一点。

网友:
我们以前开发过雕刻刀。。都是在200倍放大镜下。。。专机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么你磨一把的价格是多少?

另,楼主能将刀具的照片上来看看吗?
你的简介太简单了!

网友(2008-09-08):
就一般的万能工具磨床可解决,关键是方法,很耐用的,(不好表达)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CBN是怎么磨的,(用什么材质的砂轮?

网友:
另外还请教,PCD的可以自己磨啊?

网友:
肯定能磨只是要求的技术要好一点哦

网友(2009-06-20):
同球高人解答 手动磨球头刀难啊 我磨一把最快的也要20分钟磨了后也只是用几次 用过几次后就不锋利了

游客

网友(2012-07-05):
球头铣刀,球头处是一条空间曲线, ‘正面’看是S型刃口,切削时缓进缓出,切削性能好,要用五轴磨刀机床才能磨得好,磨的圆滑连接,手动磨得只能对付用, 比较经济,看干什么活了,一般是30度螺旋角,越大越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