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圆锥体---如图,请教

楼主(2007-12-15):
如图所示,所有尺寸全为直径尺寸,单位为MM。中间一截为圆锥体,现请教各位如何测量∮22.5±0.002和∮22.9±0.002。

网友:
你们现场有什么仪器?一般计量室的仪器应该都可以。如果是芯轴,建议更改设计思路,大端留一小段直线部分,然后控制锥度;或者这两个尺寸你自己按照锥度换算一下,标注时两端标注理论尺寸,然后距两端一定距离的地方标注带公差的尺寸方便测量。很多图纸都是像你这样标的,公差大的无所谓,公差严的就有问题了,因为实际上那只是两个理论上的尺寸,实际上这类零件是不会有尖角的,哪怕是小到0.1或者0.05的倒角、圆角

楼主:
其实两端是有两C1个倒角的。现不知这两个尺寸是理论上的两个交点尺寸还是圆锥两端最大处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我的经验这两个尺寸都是交点尺寸吧,倒角的要求一般不高,但是你们尺寸的要求很高,不可能由倒角控制尺寸。测量时当然不可能测到这两点,可以在轴线方向上偏移一定位置,最终换算过来。这个换算可以由仪器自动形成,也可以自己处理。

网友:
为什么是CAD格式,打不开,我也要看!谁帮忙转化下!

楼主:
这产品我们当时也没找到更好的测量方法,因为客户催着要,我就用三次元小测头先测出圆锥体,再测出圆锥体的两端面,再将圆锥体和两个平面相交形成一个虚拟圆,得出结果。由于两个端面太小测量不是很准,结果昨天就退货了。郁闷.........

网友:
端面小你可以通过做一个辅助定位环来解决,做两个内径和两头直线部分间隙配合端面质量比较好的环靠在零件的端面上方便三坐标采点。不过这种精度要求你的三座标有很高的精度才行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生产中测量,量还算大,还是专用检具合适。这个精度挺高的,三坐标未必能达到。

网友:
我看不到图纸,不知道是什么结构的,在这里提供个测量方法,用等径的针规+u级千分尺+量块可以测量锥度的任意外径。不知道适用与你的图纸吗?

网友:
这样的精度要求一般的三坐标是不能保证的,三坐标在测量锥体时.探针测不到最大的,最小的直径,只能直观反映锥角,等径针规是什么样的,没有用过

网友:
回复楼上:针规就是等径的圆柱棒,上面标有相应的尺寸。

网友: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针"测量齿轮直径的那种三针吧?

网友:
回楼上,就是测量中径常用的(三针)。这个学名好像是叫--针规,有各种不同的规格,精度,做用就相当与量块一样的性质,不过它是圆的。

网友:
谢楼上的,长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