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装密度,松比,记录台帐,分解气氛设备,偏析---翻译求助

楼主(2007-12-15):
请教大家一下,下面这几个怎么翻译啊?
松装密度,松比,记录台帐,分解气氛设备,偏析
我是翻译为:bulk density(不知道松装密度和松比是不是一个意思?),records,atomsphere analyzer,segregation
谢谢了!

网友:
松装密度loose density, 泊松比poisson'ratio
(在弹性范围内大多数材料服从虎克定律,即变形与受力成正比。纵向应力与纵向应变的比例常数就是材料的弹性模量E,也叫杨氏模量。
而横向应变与纵向应变之比值称为泊松比µ,也叫横向变性系数,它是反映材料横向变形的弹性常数。) 记录台帐 machine  account records
其它我认同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