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北,用超声波破冰是否可行?

楼主(2007-12-15):
东北地区 因为雪量大 有的时候来不及扫就被车压实结冰 极其不好处理 以前我们那个小县城都是学生用锹去铲 很费力  不像高速路可以用盐或化雪剂 我们那里路不宽 板油路 还不太平 用盐的话就不用走路了 整个路就跟刚下过雨加雪似的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用超声波破冰可行否 成本会不会很大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有点不太好回答,不知道你怎么利用超声波.如果是象超声波打孔哪样的机械,本人觉得没意义,不如用风镐等工具.如果象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这样的,也许能成一个发明.你这个话题好久没人回,不是没人想回,是不太好回,所以本人来糊乱几句,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
楼主大侠

    我知道有超声波灭鼠,超声波捕鱼,超声波清洗,超声波焊接,超声波电机等等,但用于破冰没有见过。楼主可先谈谈自己的想法,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谢谢两位 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想法 现不现实还不确定 我也是在书上看到有超声波清洗机的原理 是用液体的冲击和空化作用 达到清洗干净的目的 想到冰就是现成的水 工作液的问题就解决了 只要加上超声波装置就可以工作了 估计要行的话 成本也是问题

网友:
这位朋友: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 ,成本应该很大吧!!
超声波也不行!!

网友:
在医疗器械中有超声粉碎设备,原理是采用超声换能晶片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利用机械粉碎效应和空穴效应,将硬物粉碎.
但是这个换能晶片非常贵,大面积破冰恐怕很难,超声频率和进入的深度成反比,而低频超声的破碎能力小,并且,超声在水(液体)中容易传导,而冰不是水,是固体,因此,超声波的传导距离会显著下降.

网友:
超声波的清洗功能,现在有用在清洗小物件和医学领域上,诸如牙齿!!如果是用来破冰的话,首先换能器是个问题!因为冰肯定是一大片,那么你的超声波还必须是高频,低频打不到要求,而高频超声波,对于周围环境有一定的伤害,特别是活体的动物!楼上大哥说的传导率的问题倒是可以相对的放在后面考虑....重要的是,假如打成粉碎状之后,还需要对之进行清洗,一样的需要人力或者其他附属配合!所以个人认为..有一定的难度!
  小小建议,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

网友:

想法很好,有创新,  如果有条件的话能试一试的话,就好了, 可楼上说的也很有道理,安全第一

网友(2008-01-16):
我认为,关键是:你破了冰,又如何收集,你用超声波就一定要用液体,用水,可能马上又结冰了,用别的---不划算(除非有便宜的替代品)。

网友(2010-09-11):
楼主的想法很有创意!我来顶起来!
我觉得除了9楼所说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波的功率问题,目前能做到的最大功率是多大?
解决好这几个问题,实现的可能性就大了!

(关于9楼的问题,我想,把冰化成水后,可以用水泵把水抽到路面以外的地方即可!因为你的目的只是为路面破冰!)

网友(2011-02-11):
顶!各位大侠,请教一下:超声波碎石能实现吗?

网友(2014-05-08):
不实际,体积大,功率大,有伤害,成本高,还不如直接铲呢

网友:
微波炉好像就有这个原理,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