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一个进口设备的图纸,看不太懂---请教

楼主(2007-12-15):
这是我们厂一个进口设备的图纸,看不太懂,找高手分析下

网友:
我看不明白 谁看懂了 说说啊

楼主:
原理图求教

各位高手们来看下啊,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等待你的指导

网友:
右上角插装阀当其控制电磁铁通电时,可与蓄能器配合实现快进,断电时,由左边节流阀和左上溢流阀配合实现工进,右下液控单向阀实现加压保压,和反向卸压。你的图不全,发个全的好看。

楼主:
我图纸上也就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是和这相连的,这就是单独的一部分,所以很是不明白

网友:
你把相关的液压原理图都传上来,我手上也有老外的是分开画的.

楼主:
这就是张完整的图纸,和其他部分没有什么联系了

楼主:
pos415 那节流阀在那有何作用??  这整个一个图的原理是怎么样的???有看懂的前辈没?指导下小弟啊

网友:
pos415 那节流阀在那有何作用?看不清图片.没办法帮你.请发一张清晰的.

网友(2008-01-15):
"右上角插装阀当其控制电磁铁通电时,可与蓄能器配合实现快进,断电时,由左边节流阀和左上溢流阀配合实现工进,右下液控单向阀实现加压保压,和反向卸压。你的图不全,发个全的好看。"高手啊!请问qq号码我的414254710

网友:
搞清楚设备机械部分的动作要求及顺序,再看液压原理图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这整个一个图的原理是怎么样的?我没看明白

楼主:
现在就是没有他的具体动作顺序什么的,就给了点这样的资料,实在是有点看不明白,所以到这来请教来了

网友(2008-02-19):
这是不是个速度较快的什么机器啊!可惜没完整的全图...大慨看懂了!

网友:
这部分的回路应该有这样几个动作:1.控制油缸微动(由左侧插装阀控制,此时右上和右下电磁均断电,油缸供油管路保持高压)2.油缸中速(右上电磁阀给电)3.油缸高速(右上电磁阀给电和右下电磁阀右位给电)4.保压(右上电磁阀和右下电磁阀断电,压力油路靠左上三个溢流阀溢流)5.油缸背压回油(压力由左边两个可调溢流阀控制)6.油缸快速回油(右下电磁阀通电开启液控单项阀) 由于不知道右边B口控制什么所以可能对此图理解错误。 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楼主(2008-06-05):
谢谢15楼的解答,理解很深刻。左上为什么需要3个溢流阀呢?

网友:
我一秒钟就看懂了,因为是我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