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作标准图框及标题栏-请教

楼主(2007-12-15):
求助制作标题栏时,怎样做到直接在提示栏输入内容.

网友:
双击标题栏输入内容就行了.

网友:
将标题栏做成一个带属性的块,输入文字时,只要编辑块就可以了.

网友:
3楼说的不错,做成属性图块就可以。

不过搂住提到的提示栏是什么?

网友:
三楼正解,属性定义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25):
1.新建文件(用New 命令)。

2.用绘图和文字中的相关命令设计出图3-1所示的图形。其中在使用中不变的内容,如厂名等均用“文字”命令标出,而需临时填充的部分,如图样名称等则用属性定义。或者在旧标题栏基础上进行编辑,即执行TZ,开一图纸框,再炸开,做适当编辑。

3.进行属性定义。以在图3-1中填充“图样名称”为例说明具体操作过程:

图3-2

① 执行菜单:绘图à块à定义属性,或直接键入命令DDATTDEF,回车后弹出图3-2所示对话框。

② 在该对话框内进行属性定义,其中“标记”和“提示”项输入“图样名称”(“标记”与“提示”项的内容最好相同)。对正方式一定要选择“Fit”(调整),模式勾选“预置”(插入包含预置属性值的块时,将属性设置为默认值,在命令行不会有提示信息)。然后输入合适的字高、文字样式等信息,如图3-2所示。按下“OK”按钮后,回到绘图环境,在“文字基线”的提示下,在填“图样名称”的框内,点取两点(两点应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即是标注内容的有效区域。

③ 用同样的方法对其它各项进行填充,并将文字及线框改成需要的颜色,即区别粗细线。填充完毕后如图3-3所示。

4.定义块,将绘制的标题栏内容全部选择,回车 OK

网友:
建议你用机械工程师加强版,或者清华天河加强版(PCCAD)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为怎么做图框和标题栏犯愁?
时间是不可以这样浪费的!

网友(2012-06-20):
可将自己公司的图框做成带属性的块A0 A1 A2 A3 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