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泵滑动轴承(导轴承)出现单向摩损---求助

楼主(2007-12-15):
磁力泵CQB装叶轮改为开式的,滑动轴承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单向摩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工作介质温度50~90度,汽蚀会不会对轴承摩损有影响?

请教,谢谢。

网友(2008-04-11):
要是经常有磨损的话,可以考虑液体中杂质问题,因为CQB磁力泵轴承是与工质接触的。

网友(2008-07-13):
可能是水力径向力造成的,根据磨损的部位可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当然如果滑动轴承的耐磨性不好、润滑性能不好、间隙设计得不合理会强化负面影响

网友:
介质中有小颗粒可加装进口过滤器解决。可根据磨损的部位来判断是否有轴向力。

网友:
偏磨一般与泵转子的振动有关。
磁力泵偏磨与转子对中问题所造成的振动关系不大。
可考虑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振动,
汽蚀是其中之一,可近距离听泵内是否有轻微气泡破灭的声音判断。
楼上说的轴向力没有平衡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