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CUR折弯机,大家有多少了解?

楼主(2007-12-15):
RT, ACCUR是CANADA的牌子.  市场上分原装机和国内生产机,
价格差异比较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机器的质量和性能有没有什么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RT, ACCUR是CANADA的牌子.  市场上分原装机和国内生产机,
价格差异比较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机器的质量和性能有没有什么意见?

你别吃饱了没事干了,要买好的就买欧洲的或美国的,买二流的可以选择日本和国产高端的,
低档的也可以买国产的,象加拿大这种国家除了靠吸收全世界的贪官和犯罪外,没有任何技术优势,
他几乎什么都生产不了,所有的零件都采购其它国家的,还不如国产的机器实际。

网友:
不好用,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种
出问题找他们维修也不是太及时,有时可以拖几个月的

网友:
是爱克机吗??我们以前单位也是那个啊

网友:
市场上很少用这种机器

网友(2008-02-01):
如果公司是在东北的,可以考虑他们的原装机,适合寒带气候,稍微热一点机器就会有问题。

如果目标定位是路边小店,可以考虑他们的国产机,价格便宜到让你害怕

网友:
本公司是采用AMADA
不知道帮不帮的上忙
听说新机种已经改善很多缺点
目前在AMADA算是最热卖的机种吧

网友(2008-03-16):
是不是这种,推荐以下机型,稳定,刚性好,系统压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