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MC 梯形图怎样调入电脑中

楼主(2007-12-15):
FANUC 0MC 梯形图怎样调入电脑中,求教,

网友:
要用FANUC专门的梯形图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
从启动画面中把PMC的文件拷到CF卡中,然后用FANUC的编程软件反编译过来就可以了.
要是只是做备份的话就存在CF卡中就可以了.
具体的备份操作可以看维修说明书的有关内容.

网友(2010-12-30):
可以用
FANUC 0 SERIES PMC EPROM CONVERT TOOL 软件
详情可以来邮:kele225@163.com
QQ:328493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