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的浇铸工艺---请教

楼主(2007-12-15):
哪位高手知道尼龙6的浇铸工艺?谢谢指教!

网友:
MCPA铸型尼龙,也叫浇注尼龙,是一种新技术和新材料,它类似于铜铁浇铸制造那样的工艺,可以直接将原料注入预热的模具内迅速进行聚合反应并凝固成型,制成MCPA铸型尼龙.该材料是一种强度高.刚性好,密度小,耐磨,减磨,耐油,耐腐蚀,易于加工成型,价格适中的高分子工程塑料.
1.MCPA铸型尼龙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结晶度高,分子量高达10万---13万,而尼龙6的分子量只有2万左右.因此,它的所有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都优于其他的工程塑料.尤其是耐摩擦,高耐磨是它独有的优良特性.
2.通过浇铸工艺易于成型,普通的塑料和尼龙只能通过挤,铸,压等方法成型,制品尺寸往往受到限制,若成型2KG以上产品就很困难,而MCPA铸型尼龙制品尺寸大小不受限制,制件从几公斤乃至几百公斤均可生产。
3.密度小,其值为1.13--1.15,仅是钢的1/7,铜的1/8,合金铝的1/2.5。由于质轻,作机械零部件可以减少动力,减轻运动惯性,装卸和检修也极为方便
4.模量比金属材料小得多对振动的衰减率比钢要大几十部,有特别的吸振消音功能,用字作齿轮,车轮,滑轮的噪声极小,是降低机械噪声最好的材料。尼龙齿轮比钢质,铜质齿轮可降低噪声20--25dB
5.具有良好的回弹性,制品弯曲面不会发生永久变形,这样能保持强韧度,以抵抗由于反复冲击负荷产生的断裂。这对于承受高冲击负荷的制件是一种特殊的优良材料
6.力学强度大,韧性好,耐冲击,耐疲劳,尤其具有较好的耐蠕变特性,所以能长期能受轴承的重负荷
7.在一般中,低转速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的自润没性能,在无润滑的情况下,依然能正常工作。不像金属那样,随着使用时间增长,磨损也成比例增加,而尼龙则初时稍有磨损,以后很少磨损。由于安的摩擦系数小。不易损伤对磨件,,这对于做辊筒.轴承.车轮、滑轮、齿轮、涡轮是非常有利的。
8.能耐一般的弱酸及弱碱和各种有机化学溶剂。它对制作化工、制药等受化学溶剂腐蚀的种机器零件有它独特的优越性。

楼主:
有谁知道尼龙6的浇铸工艺?

有谁知道尼龙6的浇铸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