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7(-0.01)如何检测?

楼主(2007-12-15):
内孔已经加工完毕,现在R27无法测量,已经使用过V形对块,三坐标,轮廓仪。但是每次检测结果不一,有没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

网友:
比较测量?

楼主这个公差很重要?
可以做一个圆柱,R27。放在立在一台立加上,然后在用表找正(主轴和圆柱的中心重合,机床对刀的时候用到),然后换上你的工件,找正R27和机床主轴的中心,比较两次表的读数,这个过程中表不能动,很繁琐,估计你要忙活半天,还要看你机床的精度。
也可以在车床上比较,或者是在测量仪上比较(能简单,就是需要胎具找正车床主轴与R27的中心)。

方法很笨,但如果必须值得一试

楼主:
回复楼上,这个公差我认为不重要,但是图纸上是这样标注的,加工必须满足图纸设计要求,楼上的方法可以是可以,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因为数量比较多,不可能这样去测试的,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想到一种检测齿轮的量具,大概原理就是根据三点成圆弧,其中一点装上百分表测量,但其精度如何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一种检测齿轮的量具,大概原理就是根据三点成圆弧,其中一点装上百分表测量,但其精度如何不太清楚

孤酒大侠,我们已经使用了V形加千分表的比较测量方法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
轮廓仪应该没有问题啊,是不是装夹的方法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这个公差我认为不重要,但是图纸上是这样标注的,加工必须满足图纸设计要求,楼上的方法可以是可以,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因为数量比较多,不可能这样去测试的,请各位大侠支招
这个零件的加工方法我们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如果从一般的装配或者使用角度考虑,单从零件图看中间的孔和被测圆弧应该是同心的。楼主既然已经认定不重要了有义务向设计人员要个说法不要随心所欲乱标尺寸公差。我说说我对这个圆弧检测的想法,三坐标检测的时候先找中间孔的圆心,然后在圆弧上采点方向沿着中间圆的各半径方向,测球半径尽可能小,这样多采几点计量型三坐标应该测得比较准确了,零件多可以编制一个自动测量的程序,两分钟以内应该可以完成吧,请三坐标的高手们指正一下。至于用V形块检测,原理没有问题,细节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适合于形状误差很小(或者相对于被测尺寸公差来说很小可以忽略不计)的场合,你要用来判断是否在公差范围以内没有问题,实在没把握就上下限各作一个标准件。

网友:
以下方法能行吗?
准备上、下极限的的标准规,然后工件表面涂色,检查与标准规的接触情况,用通、止的办法来判定。
是否可行,没底儿!

网友B:
由于内、外圆的同轴度误差的影响,以及外圆的公差只有0.01mm,以内孔为基准来检测,可能有点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内、外圆的同轴度误差的影响,以及外圆的公差只有0.01mm,以内孔为基准来检测,可能有点问题吧!
不是以内孔做基准,只是确定三坐标测头运动的方向,最大限度的减小测量误差,结果仍然要依靠三坐标的软件来拟合评定

网友:
楼主:以内孔定位测量,我给你设计了一功能规,用千分尺测量外圆。测量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主:条件就是要保证工件内孔与外圆的同轴度。

网友:
用三座标 检测,
可以检测R弧,还可以检测R弧和内孔的同轴度。

网友:
楼主:再给你一方法,但要制作一校准件。

网友:
楼主:我给你设计可以读数的检具,但是你一定要做两个极限校准规,因为牵涉到V型角度问题,做两个校准规只要看千分表刻度就可以了不要在计算V型角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些东西我认为不重要,但是加工必须要和图纸一致,此零件图纸不是我们设计的,中间孔和外圆同轴度由于两次装夹加工.只能控制在0.03以内,此前有种相似的零件我们是一次装夹加工的,内外圆同轴度也只能在0.015之内,不过0.015已经满足图纸要求,由于弧长很短,所以每次三坐标测量出来的尺寸忽大忽小.误差竟然有0.03之多 ,还有楼上钱大侠的我好象下载不了

网友:
投影仪跟楼主说的轮廓仪是不是一个东西?  我以前工作过的一家公司, 有一种比较先进的投影仪(也有人称做2.5次元), 用他可以直接取外圆3个点或者更多,可以算出其半径, 而且个人认为这种测量方式比较准确. 这种尺寸不能用三次元测量误差很大.

网友:
三座标检测这个会有问题???郁闷!
轮廓度仪器检测这个有问题????郁闷!!
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两种检测方法为什么不可以检测。

网友:
回楼上,估计是他们的仪器精度不够或者操作者的经验不够

网友(点评):
主要是圆弧太短,取点少误差就大

楼主:
回楼上,我们公司的轮廓仪的传感器已经不行了,重复测量没次数据不一样,
3次元的应该经验应该不错吧。都做了10多年了,我问大家的是有没有除了这些常用的外办法其他的测量手段。感谢版主亲自答疑解惑,感谢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
冰雪钱的V形是可行的,不知你的工件的圆弧是否大于120度,这样的话V形就可用120度作支点了。当然两支点用点接触更好,可在平板上固定两钢球,在中间架一千分表,经测算,一丝公差的量程也有一丝,也就是说千分表可有十格的摆动,关健要作两极限矫对规,因为这样测量不是线性关系。如实在感觉量程太小,可制作一个扛杆测头,把量程放大。

网友:
感觉还是轮廓仪简单,划条线后进行比对就好了,或者算出数值也行,
毕竟是大量的东西,自动化加点夹具.手动的麻烦,
还是你们公司自己算成本吧

网友:
这样呀!我这也有一种检测方法,可能比较慢。
万能分渡头+高度尺+千分表+量块+心棒,零件装夹在心棒上,校正,然后测量心棒外径到R的距离。(用量块的长度)

网友:
个人认为三坐标市可以检测的
以内孔圆心为原点,然后再在R27的圆上取点,也就是半径值
多取几点比较一下就没上面问题了。不过三坐标在测量的时候要去掉探头补偿
这样很准确的,我测过这种东西。
请看图

楼主:
野山人的方法不错,谢谢,我在考虑一下

网友:
搂主,找到测量方法了吗?找到的话希望能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08-05-09):
有条件的企业可上个轮廓仪。英国“泰勒--霍普森”球面,非球面,表面粗糙Ra等测量都可以解决

网友(2008-08-19):
孔的尺寸由于尺寸在下公差用同轴规检测不能检测怎么解决

网友(2012-02-05):
很简单 一台车床 一根小锥度芯棒 一块千分表 一个直径54的0对0的圆盘  比较测量

网友:
呵呵,做个非标的气动电动量仪直接测量就可以了,内外径一起测量都可以。
方法还是用比对测量,

网友:
投影仪检测啊

网友:
三坐标完全可以测量,以前我测量过的半圆弧的零件其重复性都很好啊,不会差那么多。

网友:
我认为你这个 图纸中R27 很重要 应该是装配 重要连接 你为什么不用三次元  你知道你做那类产品吗

网友:
用Ф29芯轴穿上工件,顶在齿轮跳动以上,在Ф29芯轴上用千分表单面对12.5块规,对好尺寸表不要动,在用表测R27和对好的块规尺寸比较,就测出R27的尺寸啦,很准确,方便,快捷。

网友:
楼上的发言都看过了。
好像大家都在人云亦云。比较认同33楼的意见,这个必定是个重要尺寸。
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完整圆弧的公差比内孔公差要小,绝对不能使用内孔圆心做测量基准。至于怎么测,最简单的用轮廓度,但是上面又没有轮廓度公差以至楼主认为这个尺寸不重要?
能否先问一下这个零件楼主的加工工艺是怎么订的呢?我想先看看工艺到底有没有保证这个尺寸。

网友:
用止通规检最简单,然后以内孔为基准测一下跳动.

网友(2012-03-08):
万工显可以试试,3点定圆心,再移动圆心到合适位置,再测圆弧,反复调整圆心,按最小条件测得。以前测过,精度还可以。

网友:
为什么 不先加工整圆后先进行测量直径后再进行加工呢

网友:
你们有二次元吗?如果有方法就很简单了,以中间的圆孔为圆心,把X和Y方向同时归零,再移动至你要测R27的外圆,取点测量和取园测量都可以,三次元原理也一样,但要求是内圆和外圆要同心

网友:
用三坐标测,多扫描些点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