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和耐压---请教

楼主(2007-12-15):
差动和耐压主要应用于什么情况?如何实现差动的动作?  哪位师兄能发个原理图并解释下吗?

网友:
差动主要是说由于液压缸中活塞的无杆腔和有杆腔的面积不同,而供油用同一管路,从而使活塞受力不相等而运动.

网友:
这种缸叫差动缸,一般用二位三通阀控制.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呢

网友:
差动主要是把有杆腔的出油连接到无杆腔进油,以增加出杆速度

网友:
请教高手们,我这图里面的单向阀可以不用吗?>

网友:
这个单向阀是要用到的,一般单向阀的作用是什么?如不要有什么现象?想想。

网友:
差动联接运用在要求其快速运动时的情况,耐压的就不知道了。& d5 H  _6 D7 q
你的图是不是没有画完全吧?有杆腔好像回不去的呀!?

网友:
单向阀不能去,是构成差动回路的。

网友:
此单向阀的是如何工作的?我怎么看不出存在的必要呢

网友:
单项阀完全可以去掉

单项阀完全可以去掉,差动回路是根据无杆腔和有杆腔之间的力差工作的,无单项阀不影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当三位四通阀在左位时:
    1.有单向阀的情况
     两位四通阀在左位,此油路为正常运行;
     2.无单向阀的情况
     两位四通阀在右位位,此油路可实现差动运行。
二、当三位四通阀在右位时,就图而论,系统工作两位四通阀只能在左位,此时单向阀不可去。
以上只是就图所得到的信息,至于单向阀去留,还要看具体的工作情况。
另外,当三位四通阀在中位时无杆腔无法回油,若是为保证执行机构位置,单向阀也不可去。

网友:
此单向阀作用是防止窜腔,必须要用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可以不要用...加了这个单向阀,反会变成给差动产生背压!变得差动会感觉不到快速...如果不加的话就能做正常的差动?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2008-01-16):
是在不增加液压泵输出流量的情况下,来提高工作部件运动速度的一种快速回路,其实质是改变了液压缸的有效作用面积。

网友:
差动连接工作进给回路

能实现差动连接工作进给回路

网友:
此单向阀不能去,我觉得“可以”看着是一个对称结构。在2位阀的控制下,最右边的单向阀和中间的单向阀互换角色。

网友:
三位四通换向阀右边得电时  两位四通换向阀不得电  在原位  油缸后退
三位四通换向阀左边得电时  两位四通换向阀得电 形成差动回路  油缸前进
单向阀在油缸后退时起 截止作用   防止油液进入两位四通换向阀 形成误动作 损坏元件
单向阀在油缸前进时  保证油缸有杆腔最低压强(由单向阀决定),保证最低输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