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无心磨床,同轴度直线度超差怎么办?

楼主(2007-12-15):
哪位会调无心磨床呀?同轴度直线度都超差!

网友:
找远思或者无锡锡通,相信不久他回出现在这里的的。我不专业, 另外说说工件有什么要求,超差多少?

网友:
国际化说的不错,远思对磨床很有研究,

网友:
要求同轴度是不是你的工件有台阶,如果有台阶先用无心磨磨精磨一边,然后再处理台阶部分。
  直线度,不好你看一下导轮的修整角度和磨削角度有没有配合好,磨削区域最好在砂轮中间偏前一点。前后导板调整也很重要。
  最好把你的磨床型号说明一下,型号不同会有一点出入

网友:
是新的设备吗?如果是这些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2008-01-23):
以前在车间的时候领导说会调试无心磨床也是个大学问,看着书本看懂了,可惜那么多机床师傅没给我调试的机会...

网友:
各以调整轴瓦的位置!

网友:
无心磨磨出来直线度抄差,应该是指出现锥度,两端外径不一样吧?调整导轮和砂轮的夹角,角度越大出现锥度的情况越大。无心磨这东西看似加工效率很高,工艺很简单,要玩好了很不容易啊,磨什么硬度的工件用什么速度来修整砂轮就已经很大学问了。

引用 楼主:
哪位会调无心磨床呀?同轴度直线度都超差!

网友:
先检查下,刀片下面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高度,如果刀片前后高度不在水平线上,磨出的工件是你这样的问题.
楼上的,无心磨没你说的那么恐怖

网友(2008-03-27):
还跟余量和切入速度,刀片的中心高有关,同轴度也和圆度和尺寸差有关

网友A:
我们是生产轴承的,型号太多,一天大大小小要换好几次型号!玩转无心磨真的是有点难度!光理论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生产轴承的,型号太多,一天大大小小要换好几次型号!玩转无心磨真的是有点难度!光理论肯定不行

有道理

网友(2008-09-16):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生产轴承的,型号太多,一天大大小小要换好几次型号!玩转无心磨真的是有点难度!光理论肯定不行

不是吧!!
一天狂换型号!!
那无心磨的优势岂不是没发挥出来!
这机器利用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
换工件型号是没有问题,无心磨想发挥好的性能要舍得出工资,找技术好的人来做

网友(2008-10-29):
直线度超过要看机器是否支持你所加工的长度,是不是超过了。同轴度也一样。如没超过可以把芯高降低1毫米,出口调弱一点,大概轴留2豪米左右在机器里,第二跟要连贯的把第一跟顶出来。我说的是通磨。你的是什么切入磨不一样饿。要点经验才调的好,说你是吸收不了的,经验很重要。就算在旁边教你都不一定听得懂,多调积累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