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结果如下,这是什么螺纹?

楼主(2007-12-16):
请教各位大侠:
最近拿到一个漆弹枪上铝管,没有图纸只有实物,测量结果是:7/8"外径,55度牙型角,24牙/英寸,请问是什么螺纹?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对照手册上查一下,我这没有手册,手册在单位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最近拿到一个漆弹枪上铝管,没有图纸只有实物,测量结果是:7/8"外径,55度牙型角,24牙/英寸,请问是什么螺纹?谢谢!

标准上查不到啊!就没有24牙/英寸的螺纹。希望高人指点啊!

楼主:
谢谢孤酒,就是在手册上没有查到才求助于你们的!
谢谢李大嘴帮助查阅资料,我用牙规卡了,的确是24牙/英寸。我想应该是特殊系列螺纹。《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第290页表1-62给出了24牙这个数据。
因55度牙型角除了管螺纹以外,只有英制惠氏螺纹,而我的产品又不是密封,所以我最终选择了7/8“-24 Whit.我已请工厂做样发客户进行验证。再次谢谢各位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