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零件,硬度要求 HRC 26-36,选什么材质---请教

楼主(2007-12-16):
我要做一个零件,复杂度不是很高,就只提出了个硬度要求 HRC 26-36
该选什么材质加工合适?
请教,谢谢。

网友:
45调质,普通45钢供货状态一般为18-23HRC,你调质后再加工,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
45  40Cr 调质后28-32HRC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网友:
同意!用45钢最好,普通一个调质就在28~32HRC的范围,而且便宜。

网友:
楼主能说说零件做什么用的吗,经济的话楼上说的都不错

网友:
45调质完全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
45调质  就可以了啊

网友: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的是下不45#料,做吧。

网友(2011-07-28):
我 觉 得 行,材 料价 格 不 是 很 贵

网友:
  45       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对 45号钢就行 你做什么用啊 我这里生产45#钢管用吗

网友:
45号钢感觉不错!!!!!!

网友:
45钢调质就能达到其使用
要求

网友:
45#调质,就OK了。不简硬度达到要求。而且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网友:
随便拣块铁砣砣做了就行了,反正又没人检验

网友:
具体看做什么零件了,除了硬度其他的不要求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45号钢调质处理后能达到要求

网友(2011-08-27):
神奇的45钢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同意,45钢。

网友:
小鞋童 学习了~~~~~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就45钢+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