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协说LY12不好做发黑处理---请教

楼主(2007-12-15):
图纸上标的是LY12材料,要求喷沙发黑处理,但是外协厂用的是6061材料。据说LY12不好做发黑处理,而6061容易,我很困惑?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听说发黑处理的好坏跟材料的含碳量有关。

网友:
铝材不能热处理发黑
铝材能着黑色;化学氧化或阳极氧化

楼主:
铝合金材料里应该不含碳元素吧。
6061主要成份是铜,LY12主要成份是硅和镁。两家工厂分别用6061和LY12做了发黑表面处理,颜色可以上去,就是色泽不同,都说是材料原因.

网友:
铝材不能发黑处理
铝材能着黑色

网友:
楼主正好说反了,6061是铝镁硅合金,LY12的新标号是2024,属于铜铝合金,铝工件本身就不适合做发黑处理,
发黑处理从本质上说应属于化学腐蚀处理,因其处理膜承黑色或蓝色,故名发黑或发蓝处理,一般应用于铁金属的表面防腐处理.具体工艺论坛内已经有了相关文章,请参考
铝合金一般进行的处理有钝化处理或阳极氧化处理,钝化处理后可进行喷漆处理,阳极氧化处理中可增加着色环节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使铝工件表面发黑,

网友:
鬼狼说的极是,我赞成此说法。

网友:
LY12中其他元素的化学成分如下:

Si<0.50,Fe<0.50,Cu3.8-4.9,Mn0.3-0.9,Mg1.2-1.8

网友:
楼主你的外协单位太狡猾,他只为加工方便,而歪曲事实不要相信他。从工艺角度看6061、6063、LY12喷砂氧化黑都可达到满意效果。

网友:
铝及其合金的磷化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钢铁磷化液中加入适量的氟化物进行磷化处理,但其膜层的耐蚀性能远运低于阳极氧化或铬酸盐处理得到的膜层,不用于防护目的,只作为冷变形加工的前处理。
另一种是铬酸盐-磷酸盐转化膜,又称阿洛丁(Aiodine)法。得到的膜层附着力较强,常用于涂漆底层,以提高其结合力和防护性。

网友(2008-01-23):
我们现在有个零件就是LY12,喷沙发黑,效果不错